主轴的Z方向位置过低,与斗笠式刀库相撞怎么办?

楼主(2010-11-18):
  FANUC加工中心换刀过程中,主轴的Z方向位置过低,与斗笠式刀库相撞怎么办

网友:
你这种情况将换刀参考点位置重新设置即可
具体步骤是先将刀库移至Z轴下方,再将Z轴摇至合适的位置,把此点的实际机械坐标值乘以1000输入到控制换刀参考点的参数就好了。不同厂家会有所不同,我们的是1241
希望对你有所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