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齿轮和金属齿轮差异---请教

楼主(2010-11-18):
求教各位,塑料齿轮和金属齿轮差异?我只知道塑料齿轮和金属齿轮计算方式不一样,塑料齿轮涡杆可配斜齿轮。

网友:
我来说几点。
1 成本不同。
  这也是塑料齿轮的主要优势。
2 加工过方法不同。
  塑料齿轮多采用注塑成型的方式。
3 强度不同。
  估计这是塑料齿轮的缺点。
4 啮合特性不同
  啮合过程中的刚性变化区别应该很大,齿面摩擦和所需润滑条件也有很大的差别。
总之不同之处有很多。LZ问题能否再具体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据我所了解,粉末冶金的强度更好,而且最主要的是塑料齿轮的相关计算参数与金属齿轮存在很大差异,国内好像没有相关的标准,而且用在小型伺服系统中塑料齿轮的绝缘和成本上要优良很多。我想知道有人是否有相关塑料齿轮的资料,例如我曾经做过的一款产品蜗杆是POM,斜齿轮式PA6-GF30,还有其它的几个也是PA6-GF30,不知道有没有用ABS等材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原来做的蜗轮蜗杆依据的什么资料呢。
关于塑料齿轮,社区好像有这方面的资料。
你先找一下,没有的话,我再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专业的,以前是做空调执行器上用到齿轮,BOSS给了实物我参照网上同类产品确认的,手上其实没有相关资料的,因为是供应商提供的,可能技术保密吧,他们的回答也是前后不一致的,我知道的是我调查的真实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对塑料齿轮也没有太多的了解,不过收藏了一本经典的设计资料。
现在传上来,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給發點威望吧,下載沒威望了

网友:
感觉国内在塑料齿轮研究方面还没有很大的突破?抑或没有很专业的厂家用于生产。理论支持不够?刘斑竹可否讲下国内在这方面的大体情况?

网友:
以前给佳能做过一种POM齿轮,JIS2级精度,滚齿加工。是高速复印机上的主传动用齿轮。0.8模斜齿。材料费两块钱人民币,成品五个美金,不含税。同样模数大小精度的钢齿轮,做的出口去日本总厂的,一个就五块人民币还含税。不为别的,塑料高精度齿轮的加工困难,生产率低,难搞。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的塑料齿轮都是注塑的啊机加很不好控制尺寸,塑料加工存在一定的加工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没错,是难搞。所以才可以卖这么贵撒。不然它在日本买一千日元一个,呵呵。这个毛坯料还是佳能指定供应商的料,也就是说这个材料价格它都是知道的,可是她还是愿意5美金一个的买。

网友:
真的很受益了!!谢谢!!

网友(2016-09-24):
不要放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