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网格空间曲面,为什么4.0不能选择点啊?

楼主(2010-11-18):
请问大家在做网格空间曲面时候为什么4.0不能选择点啊?而用2.0就能选择点啊。

网友:
可以的!你先放个点在你要的位置,先选点,然后鼠标中间确认,在选线!就可以了!

楼主:
恩,谢谢了,我回去试试

网友:
过来看看,进不来了,就挣点钱,嘿嘿

楼主:
还是不行啊,不能选择点啊,在选择意图里没有选择点一项,全是选择线或者边缘,高手,急啊

网友(2011-05-09):
捕捉的时候需要捕捉什么样的点就选择什么样的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2011-08-07):
我也不会谁能帮我  QQ934443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