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安装的4.0不能输出JGES文件呢?

楼主(2010-11-18):
请问大家,为什么我安装的4.0不能输出JGES文件呢?

网友:
不知道你操作对不
导入IGES就可以了
或者说不兼容这种可能也有

网友:
在安装的时候,最下面以个程序你点一安装,那就是安装格式转换的!

网友:
你是不是没装全啊,没装translators啊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回复,我导入导出IGES都不行啊:
导入IJES时候提示:“找不到转换器文件,可能原因为环境变量设置错误。”
导出IJES 时候提示:“未找到转换器图像,环境变量IEES-DIR可能设置错误”

网友:
肯定没安装translators,4.0的需独立安装这个程序,6.0以上版本的不需要

楼主:
谢谢,我看见了,安装程序里有,回去我安装下试试,各位高手,4.0还需要安装什么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