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通最快捷的画法

楼主(2010-11-18):
求三通最快捷的画法,其实就相当于两个直通相交,要怎么样做拉伸两段圆柱使得相交的部分是切割掉的----

网友:
如果我选择,会用拉伸一个直通曲面,再扫描一个曲面与之相交,然后合并,去掉中间没用的部分,之后再加厚就可以了。

网友:
会用拉伸一个直通曲面,再扫描一个曲面与之相交,然后合并

网友:
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