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电机带动两个小砂轮对转?

楼主(2010-11-18):
条件:如图
1.用一个电机
2.两砂轮转向相反,转速3600 r/min
3.两砂轮中距磨损前31mm,磨损后可调小
4.砂轮下面无空间。

谢谢大家给的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我初步选择带传动,如下图,但该选用平带,还是双面错齿同步带,还是O圈带才能达到设计要求,或者说哪种带受命更长,请求大家多提供点建议。

网友:
皮带。交叉达到反向目的。

楼主:
带交叉我也想过,但交叉带受命很低,你说呢

网友A:
齿轮传动,使两轴相向转动,再用同步带带动砂轮;同步带用压带轮张紧,压带轮可调

网友:
两个砂轮下面装一对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传动,使两轴相向转动,再用同步带带动砂轮;同步带用压带轮张紧,压带轮可调

按你的设计的话,这样设计要行不,
是否可以达到3600转,齿轮磨损得快吗

网友:
齿轮可与反向。转数应该没问题吧。不太会算,有高人帮算下要这么样的齿轮么?

网友:
要能调节中心距,还要对转

先用两个齿轮产生相对旋转,然后用两个同步带分别带动两个砂轮,这样砂轮就可以调节中心距了。

网友B:
要有齿轮箱了,比较麻烦了
不如两个电机分别拖动,这样反而简单化了
还有,如果LZ把这个结构设计出来,能否给我一份图纸参考参考?正好有可能要用到这个东西

网友:
LZ,你这个东西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可否用于碳钢打磨?我很感兴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齿轮箱了,比较麻烦了
不如两个电机分别拖动,这样反而简单化了
还有,如果LZ把这个结构设计出来,能 ...

我也很感兴趣,但就是没有想出好的设计方案来,用在磨电子元件的,两个电机成本太高了,用的是步进电机

网友C:
既然怕齿轮磨损快的话就直接光轴摩擦,给个相向的弹力,能满足你负载要求就行,还不怕卡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感兴趣,但就是没有想出好的设计方案来,用在磨电子元件的,两个电机成本太高了,用的是步进电机

打磨的话,有必要使用步进电机吗?普通电机不行吗?是不是对转速要求特别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怕齿轮磨损快的话就直接光轴摩擦,给个相向的弹力,能满足你负载要求就行,还不怕卡死

朋友,用直接光轴摩擦,给个相向的弹力,是怎么样的?能给个简图吗
还有,用步进电机,转速达不到3600,还要增速吧

网友D:
想想,最理想最节省的办法,还是交叉带,就用O型圈可以了,用氟胶的,还是比较耐磨的。然后加工两个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的话,有必要使用步进电机吗?普通电机不行吗?是不是对转速要求特别高啊?

要用步进电机,磨削时要无级调整转速,最高速时要求3600,有效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想,最理想最节省的办法,还是交叉带,就用O型圈可以了,用氟胶的,还是比较耐磨的。然后加工两个轮

氟胶O型带交叉传动,再加上压紧轮后,共要加工4个带轮吧,转速能达到3600吗,24小时工作,按这样设计,能受命大概是多少天

网友:
一个电机直接带动两个齿轮转动……

网友:
不需要弄压紧轮,你根据中心距,选择合适大小的胶圈就可以了。O型圈有比较大的弹性的,直接利用自身的张紧力。这东西也不贵。

不过 3600转,24小时转,这个恐怕有点难度。

网友E:
交错同步带吧。

网友:
大概就这样拉紧,至于速度你不想用齿轮变速就用皮带轮呗,大轮给小轮,一级变速也就够了,很细节的你自己考虑,我只是给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错同步带吧。

你说的是用双面错齿同步带?如何传动,能给画个草图吗

网友:
摩擦轮比齿轮好么?
不觉得啊。

网友:
我记得以前看到的缝纫机上电机带的那种带是两边带齿的,像双面同步带,而且尺寸小,应该能用。

网友:
相对旋转还是齿轮好

网友D:
根据楼主提供的综合情况,还是考虑应该用 同步带,O型圈的转速达不到,而且转速一致性也不好。

同步带采用 双面交错齿型,DB型。

结构图如下

然后设计结构可以让两个从动轮 调节间距就可以了。这样应该是节省材料和零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提供的综合情况,还是考虑应该用 同步带,O型圈的转速达不到,而且转速一致性也不好。

同步带采 ...

,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好!

呵呵,替我叫好,也不加个分呢。。。

网友:
0.0.               俺新来的,见贴就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提供的综合情况,还是考虑应该用 同步带,O型圈的转速达不到,而且转速一致性也不好。

同步带采 ...

大侠的这个方案很好,只是我有些疑问,从动轮2的包角这么小,会不会对同步带的寿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的这个方案很好,只是我有些疑问,从动轮2的包角这么小,会不会对同步带的寿命有影响?

包角大小要看你带轮直径的选择,还有电机轮的位置

可以根据负载情况,适当加大带的规格,或者再设置一个轮,用来加大2轮的包角。

楼主所说的负载很轻,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提供的综合情况,还是考虑应该用 同步带,O型圈的转速达不到,而且转速一致性也不好。

同步带采 ...

同步带采用 型,DB型,请问你在哪里查找双面交错齿带的型号的,机械手册上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带采用 型,DB型,请问你在哪里查找双面交错齿带的型号的,机械手册上没有啊

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卷,第13-44页。

网友:
6楼的朋友设计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提供的综合情况,还是考虑应该用 同步带,O型圈的转速达不到,而且转速一致性也不好。

同步带采 ...

还有个问题请教于您,电机转速1200左右,砂轮要求转速3600,同步带大小轮分别要选什么型号?

网友:
LZ,这种小事,你就自己翻看同步带同步轮的选型资料吧,找找,
大侠都给你指好路子了,这点小事你就自己完成吧

网友:
轮子大小根据你的空间尺寸、负载情况综合来选择的。
电机上的轮径是从动轮径的3倍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最小齿数的要求,如果小轮的直径跟你砂轮大小差不多的话,这个方案就要重新考虑了。

楼主:
谢谢大伙的热情帮助了

网友G:
这个和我以前设计过的棒材修磨机一样,砂轮由电机经三角带传动,用双向丝杠调节砂轮中心距(可单独调节,也可同时调节),砂轮前进导向根据需要可使用燕尾槽,或把砂轮固定在摆杆上,中间加扇形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我以前设计过的棒材修磨机一样,砂轮由电机经三角带传动,用双向丝杠调节砂轮中心距(可单独调节,也 ...

你设计的设计过的棒材修磨机是什么样的,用什么传动,能否发个传动略图参考下

网友:
设计带传动的时候别忘了查带传动的极限转速。。。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
有没有人考虑用链条传动呢,我感觉链条比同步带寿命好些

网友:
还是考虑应该用 同步带

网友:
可用三个齿轮啊,电机带一个,两个砂轮各带一个,这两个都与电机带的砂轮啮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