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寻求效率高的加工方法,希望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2010-11-18):
图中标示的三个圆孔,两个是¢30中间是¢41 的,图纸要求是三个孔的公差2丝,粗糙度0.8,孔内还要铣两个槽,加工余量大概3mm

网友:
专机加工,三孔一次完成,最后铣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兄弟,考虑到成本关系,为了这种产品去订购专机不划算啊!目前我是在加工中心上完成的样品,希望能以加工中心加工为前提,谢谢!

网友:
自己做台专机也简单的吧,三个钻削头,齿轮驱动,不难也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这样,怎么保证2丝的公差和0.8的粗糙度呢?

网友:
三个钻削头是安装在滑块上,孔间距的精度,通过滑块上的三个安装孔来保证,2丝的精度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不复杂,做专机可以实现高效率。

网友:
学习学习了,最好有个图

网友:
学习了,很有学文里面啊

网友:
没图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但是加工中心一次装夹完成问题不大 你那是铝件先铣孔留个几十道在镗一下0.8的光度很好上的·不知道你的键槽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你的量 这些都是个人猜测·

网友:
最好发个图,大家看明白啦,才好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C:

flyeego 所说,一点也不贵,就是简单一些,不美观

楼主:
我有发图啊,大家都看不到吗?

楼主:
发表了宝贵建议的兄弟不好意思,我之前没说清楚,这个工件还有其他几处要加工的地方都是在加工中心完成,所以我希望加工这三个孔也能在加工中心上,通过一次装夹就能完成。我这里是自己的想法,大家来讨论讨论,也能多提出自己的高见哦!我的想法是用成型刀将余量和槽同时完成,只留精镗的余量,然后用精镗刀完成最后加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订一把T型刀吧!使用G13,G02圆弧插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建议,我之前用过T型刀,觉得T型刀的刚性不好,效率比较低!我想寻求效率比较高的铣槽方法,希望各位师兄可以提出自己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