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知道钨钢铣刀的硬度啊?

楼主(2010-11-18):
求助各位大哥钨钢铣刀的硬度

网友:
我这最高到HRC70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搞错了题目呀?
嘿嘿!

网友:
这个说法有问题,据我了解,常见铣刀的硬度最高可以在65HRC左右,70的不常见,而且材料本省的硬度最高在65左右,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的,常见都是30-45度左右刀

网友:
呵呵,是的,但是有1款可以加工HRC70的工件,那么我的理解,就是本体硬度更硬把,请看

网友:
另外HRC70的钻头也是有的,锉刀直接钻孔,然后直接铣掉,并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楼主是问刀具本身的硬度,不是问加工材料的最大硬度。

网友(2012-07-04):
合金的硬度在  HRC 90度上下,  ,有的品牌的刀具可以加工65度的 材料

网友:
你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我这里有材质:M2AL  硬度:HRC66-68的铣刀

网友(2012-12-04):
我做过刀具,钨钢刀具,硬度一般为90HRA左右

网友:
钨钢刀也就60几吧。

网友(2014-06-13):
见过好几个品牌的刀具都能铣HRC70的材料,HRC70以上的,大都是磨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