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故障判断方法

楼主(2010-11-18):
    液压故障判断方法很好的呦!

网友:
楼主能否详细的介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挖掘机液压方面介绍
     若发动机工作正常,变矩器油温在65℃以上才允许工作,最佳温度为85-95℃,当变矩器的油温超过120℃,视为变矩器油温过高。
      大臂上升到极限位置,动臂操纵杆处在上升位置,发动机的转速不低于2000r/min,压力表上显示的读数即为系统工作压力。
装载机工作系统压力:
LG933:16MPa
LG936:16MPa
LG952:16MPa
LG953:18MPa
LG956:18MPa
LG958:18MPa
LG959:18MPa
LG918:17.5MPa
    快速判断动臂油缸内漏:
    装载机液压系统的内部泄漏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若发现动臂提升能力明显降低,或当阀在中位时动臂仍以较快速度下降,而整个液压系统又观察不到有明显的外漏现象,这时就可以基本上肯定产生了较严重的内泄漏。装载机液压系统除油箱外,主要有液压泵、多路阀和液压缸三大件。对判断内漏故障,介绍一种不需要拆检、仅凭观察即可快速准确判定内漏部位的方法。
① 当发现动臂提升载荷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时,可空载将动臂升高,并将操纵杆置于中立位置,然后分别测量两臂液压活塞杆露在缸外部分的长度,0.5小时后再测量一次,如果第二次测量所得的数值显著地小于第一次,且左、右两活塞杆露出缸外部分的长度不同时,即可判定是活塞杆露在缸外部分较短的那个液压缸内漏严重。
② 装载机等工程机械大多采用对称并联液压缸。迅速准确的判断故障缸显得很重要。其快速判断方法是:将装载机动臂落到底,然后启动发动机(机器处于空挡位置),将动臂操纵杆置于下降位置,加大油门根据松开动臂缸大腔接口处的漏油情况即可判断小腔油封的好坏。若大腔接口处漏油比较多,则说明该缸油封密封不良或油封损坏;若松开处接口不漏油可漏油很少,则说明该动臂缸小腔油封密封性能较好。大腔油封损坏,就会造成升起的动臂自动下落,其判断方法与小腔油封判定方法相反。

    转斗缸有内泄漏快速判断方法:
    将装载机动臂落到底,然后启动发动机(机器处于空挡位置),将铲斗收到底,将铲斗操纵杆置于收斗位置,加大油门根据松开转斗缸大腔接口处的漏油情况即可判断小腔油封的好坏。若大腔接口处漏油比较多,则说明该缸油封密封不良或油封损坏;若松开处接口不漏油可漏油很少,则说明该动臂缸小腔油封密封性能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