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A 半自动锯床照片,带自动送料装置!~

楼主(2010-11-18):
大家看看吧,这是老式的日本AMADA半自动机床,现在已经不生产了,大家参考学习下吧!~

网友A:
我公司设计的锯床80-80-4的方管  5秒就可以切断,带锯有点慢

网友(点评):
哥们,你那做的是什么锯床,那么快就能锯断。

网友:
请楼主或知道的大侠讲讲自动送料这部分吧,想学习,万分感谢!

网友(2013-02-23):
这个自动送料的原理很简单的啊,就是滚轮下面一个液压缸,一个送料滑台,液压缸推动送料滑台(滑台上面两个夹钳要先夹紧),液压缸并联有一个编码器,控制送料的距离。

网友(2013-05-23):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设计的锯床80-80-4的方管  5秒就可以切断,带锯有点慢

朋友,您们做的是锯床,那么快就能锯断?

网友(点评):
盘锯 可以强力切削

网友(点评):
盘锯那就快了,请问80的方管的话,锯片得需要多大尺寸啊?

网友(2013-07-06):
自动送料装置是后加装的吧?

网友:
那么久都不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