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一种耐腐蚀耐温材料,试过几种,1小时内被腐蚀了!

楼主(2010-11-18):
        我公司急需一种材料,要求:在700--800的铝合金溶液中能做到耐腐蚀。已试过几种材料,但基本在1小时内被腐蚀了。请各位朋友帮忙推荐适合的材料,在此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想干嘛用,材料表面涂耐火材料,或包裹玻璃棉是否可行?

网友:
楼主用来盛溶液的容器是什么材料?

网友:
炼铝合金的容器看看是什么材料

网友:
不知楼主是要寻求耐高温的密封件还是容器

如果是容器的话,可以用高温玻璃,我们以前熔炼合金就是用的这个,还有就是坩埚,绝对没问题。

网友:
310S可以耐高温1100°C以上。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因为此材料要在铝液中做挤压和搅拌功能,所以耐火材料等不行啊。

网友(点评):
那就是对强度、韧性有要求喽,原本以为石墨可行……

网友:
呵,搬张凳子,学习来了。

网友:
来学习的,受教了

网友:
那就是石英玻璃了,

以下摘自百度:

热学性能
基本资料
  石英玻璃的热膨胀系数小,为5.5×10-7/℃,只有普通玻璃的1/12~1/20.部标准规定将试样灼烧到1200℃后急速投到冷水中,反复三次以上不允许炸裂。石英玻璃加入适量钛元素后还可做成零膨胀系数的材料,在激光技术、天文和尖端技术中已得到应用。

机械性能
简介  石英玻璃的机械性能比硬质玻璃和陶瓷都好,唯脆性较差。石英玻璃的理论计算强度很高,约为24×103MPa,但实际测得的强度要比这个数值低数十倍。影响强度的主要因素首先是玻璃的表面缺陷,特别是表面微裂纹的大小及深度影响最为明显,细磨的石英玻璃试样比粗磨的试样,其抗折强度约增加0.6倍;其次是内在缺陷,例如,气泡、杂质、熔化不均以及残余应力等。

1200度高温都没问题,机械强度也应该够你用的。

网友:
我可以帮你解决:耐腐蚀耐高温的表面可以喷合金代替!完全可以保证你的是用要求!需要可联系:13719136698

网友:
我挺想知道 石英玻璃的牌号或者 生产型号 其实如果不承受冲击的话 陶瓷足够了 不考虑成本的话金属陶瓷应该可以

网友:
其实如果是挤出模的话 黑色金属就可以

楼主:
1.喷合金的试过了,热涨冷缩表层剥落了,不行;2.石英玻璃或陶瓷我想强度不够,因为要有搅拌功用的;3.黑色金属肯定不行,我们用的手用浇包用铁板做的,还上过涂料,腐蚀起来还是快的;在此,还是要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

网友:
1.喷合金的试过了,热涨冷缩表层剥落了,不行;2.石英玻璃或陶瓷我想强度不够,因为要有搅拌功用的;3.黑色金属肯定不行,我们用的手用浇包用铁板做的,还上过涂料,腐蚀起来还是快的;在此,还是要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

呵呵.....我想你试过的那种应该表面只喷合金而没有重溶!或者没有重溶好!肯定会出现以上情况!且选材也很关键!正常情况下表面跟基体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机械结合!腐蚀物体是无法渗透表面合金层而进入基体的!而造成剥离的重要原因是在没有重溶或者没有重溶好的情况下,腐蚀物通过喷涂留下的微孔进入腐蚀基体后造成的!这叫机械结合!
在这方面我们曾经在造纸.印刷.电镀.火电.化工等方面有较深的研究!目前的产品多数都涉及这方面的!呵...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能成事可以成仁!就当交个朋友喽!
还有!试过不锈钢吗?是什么结晶体的?

网友:
有可以看高手拆招了

网友:
用浇铸料,浇铸料是一种极致密的、以氧化铝为基质的耐火材料,任何形状都能烧制!

网友:
搬张凳子,学习来了。。。。

网友:
我们以前用在搅拌转子的材料为石墨
如果有铝加工方面的问题可以交流,qq号42547703

网友:
条件给的不充分,如果只是搅拌的话,感应炉就可以。另外是否允许污染。液体和很多材料都会有相变互溶。可靠的办法是在一个铜件的表面镀铝或浸铝,铜件中空通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石墨超过400度就开始氧化,600-700度时氧化不厉害但也还是有的,会有粉末混入熔液中。而且最好用高密度的进口石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环境可是铝合金啊,接触这条件的人很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铝溶液搅拌最好的材料是钨,钨的熔点高,高温强度和抗蠕变性能都很好。

网友:
陶瓷可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陶瓷耐温没问题,搅动受力不行。

楼主:
盛溶液的容器是石墨坩埚,但石墨要做成搅拌不行,钨试过可以,但成本很高加工困难,所以想用其他材料代替,

楼主:
 石英玻璃能做成螺杆形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盛溶液的容器是石墨坩埚,但石墨要做成搅拌不行,钨试过可以,但成本很高加工困难,所以想用其他材料代替,

还可以用“钼”。。。。。。。。。。

楼主:
钼的机械性能如何?我现在不知道,而且如果钼的价格也不菲,是否有他们的合金材料可也。

网友:
可以尝试用一下合金钢

网友:
用石英坩埚,莫来砂,刚玉等都可以啊

楼主:
我试过不锈钢材料,要好一些,不过听人说中国人的不锈钢不是真正的不锈钢,所以也难说我试的材料是不是真的咯。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的,我们以前用在在线除气上的搅拌装置就是石墨的,有两种,进口的和国产的,进口能用三个月,国产则为一个月。

网友:
石英管也不错的,不锈钢不好用,会污染铝液。

网友:
还有不知道你说挤压是指什么,能不能把原理讲讲?

网友:
    找到合适材料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挤压就是把液体进行搅拌并用一定的压力挤出。

网友:
没想明白:陶瓷强度都不行,那陶瓷刀具还怎么做机加工啊?

楼主:
我想这两种材料不一样的,或者烧结工艺不一样。

网友:
可以用不锈钢1Cr18Ni9Ti(美标相当于302)其耐腐蚀性事不锈钢里面最好的,并且其综合机械性能很好。耐高温如果用于700℃的高温,1Cr18Ni9Ti 应该是可以,抗拉强度σb(MN/m2) >=550
屈服强度σs(MN/m2) >=200
伸长率δ5(%)〉=40
收缩率ψ(%)〉=55

网友:
如果是在搞不定,就改变搅拌结构的局部工作环境。给搅拌棒里面加冷却水道,搅拌棒温度上不去,自然也不会那么容易腐蚀了。搅拌棒并能带走的热量有限,并不会浪费太多热量,当热交换平衡后,搅拌棒表面会附着一层铝合金壳,铝合金自己不会腐蚀自己的,只要搅拌结构不断掉,水道不堵塞,你可以永远用着。
当然,空气冷却,油冷却也是可以的,就看你热计算的结果如何了。

网友:
钛合金应该可以吧。。。我们以前用来防腐蚀。至于高温更没问题。。。

网友:
石英材料可以打到这个要求

网友:
应该使用高温不锈钢(名称忘了,价格贵),表面喷陶瓷膜。如果内部能冷却那就更好了。随便说一下,钛合金不行。会氧化。

网友:
耐热不锈钢,准能解决,没有多难

网友:
石英坩埚,我们装硅液1600多度都没有问题,何况你这个区区600度!

网友:
石墨坩埚或镍铬合金铸铁坩埚,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