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上两点如何 确定弧度

楼主(2010-11-18):
我做齿轮时 在xy平面建了个分度圆,其中加入公式。在分度圆上我画了一点,然后我想通过这点确定与它相距1rad的点,请问这个点如何确定。 在xy草图中 还是空间曲线中找?加尺寸约束的话 只能加距离,不能加弧度。

网友A:
将弧度转化为角度!

网友:
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弧度转化为角度!

能具体说一下步骤吗 我标的尺寸都是距离 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见图:

感谢您耐心的回答,我在第五步时找不到你说的那几个选项,能否放大图片具体说一下,不好意思
还有就是,在空间曲线中建的圆 ,wireframe中建的,里面好像不能加辅助线啥的 标尺寸。 能在解答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辅助线其实就是把两点连接起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