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自己可以维修吗?

楼主(2010-11-18):
柱塞泵压力上不去,自己怎么维修,我们有磨床。谢谢!

网友:
楼主能确定是泵的原因吗?

网友:
在修理前要确保自己拆开能装配上,并且装配能力怎么样,不要轻易的修理,即便能找到故障的原因,也有可能修好一个故障却出来另外的故障。如果你以前干过也可以摸索着修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装可以,我只是想知道怎么修

网友:
晕了,楼主的柱塞泵是什么型号的,简单的一个小柱塞还是大流量柱塞泵,修的话估计是不行地,基本都是要买厂家的备件来维修的。有磨床是好事,但是维修柱塞泵可能还有点问题,你是内圆磨还是外圆磨,尺寸能不能达到柱塞泵的要求。一般的柱塞泵在为了性能,做了表面处理,你修的话能做成厂家的样子嘛
柱塞泵压力上不去的原因要具体分析了,看是泵的那里有问题,之后才能动手;

网友:
没压力的话有可能是配油盘的小梢子断了。QQ:26854798

网友:
一般可以修,主要修配油盘。

网友:
压力上不去有很多原因:
泵方面比如和柱塞接触的密封填料函磨损、柱塞磨损、
泵内部阀芯阀座磨损、吸入滤器堵塞等。
外部元件方面如压力调节阀(溢流阀)泄漏、执行元件
(液压缸)泄漏、其他管路泄漏等。
LZ光有个磨床,不知道打算修什么?就算柱塞磨损拉伤,磨柱塞吗?
只会越磨越细且把柱塞表面特殊处理的耐磨层破坏,况且柱塞的磨损
必然导致内部密封件的磨损,若是没有那些密封件,谈何修理。
如果对柱塞泵不怎么了解的话,建议楼主还是先和制造商联系备好
易损件,否者拆开后,有可能就不能运转了。到时候呵呵。。。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螺杆泵长时间空吸后,泵体上的注油腔加油加不满了,请问这个泵还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螺杆泵长时间空吸后,泵体上的注油腔加油加不满了,请问这个泵还能修吗?

lvmuhuizi  你好
你用的螺杆泵是干什么用的?抽真空吗?
泵体注油腔是给驱动螺杆轴的传动齿轮用润滑油腔吧?
如果是那样,注油腔上应该有视油器(油位观察玻璃)
泵起动和关闭的时候,能看到油位有所起伏。
泵停止的时候,油位应该处于最大和最小值之间。
运行时,只有当油位降到最低值,必需马上加注。

而你叙述的情况:“泵体上的注油腔加油加不满了,请问这个泵还能修吗?”
注油腔不必加满,加满了反而使油温上升,并使润滑油溢出到底盘,污染泵内作业环境。
如果加不进,请确认注油通道有无堵塞,有无入口过滤器网堵。

以上只是从您的文字表述来分析,至于“这个泵还能修吗?”这个问题,
你还没有确切的说明具体是哪方面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是泵本身,柱塞接触的密封填料函磨损,

楼主:
哪位高手可以给我讲讲柱塞泵吗,谢谢了

网友:
这么难么?虚心听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解答,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那个螺杆泵是循环泵,主要是过滤和冷却油箱里的油液。螺杆泵的吸油口处有一个挠性接头和蝶阀,开启螺杆泵之前没有打开吸油口前的蝶阀,造成螺杆泵空吸了5个小时。发现的时候泵体温度很高,注油腔的位置有黑色的油液流出,还冒青烟,并且挠性接头损坏。螺杆泵使用的时候应该向注油腔加满油的吧?注油腔的油主要就是润滑和冷却的。我们猜测泵长期空吸,没有润滑和冷却,磨损加大。。。螺杆泵吸油腔和出油腔可能相通,从而造成泵损坏。昨天我们试了一下,泵很能工作,压力还可以达到它的额定压力,但是没有流量计不知道流量是否还能达到要求。。。现在不确定泵损坏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是新泵,使用没有超过一个月。谢谢!

网友:
很简单的,只要拆开后更换所有新的柱
塞就行了,原因百公百是球形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解答,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那个螺杆泵是循环泵,主要是过滤和冷却油箱 ...

谢谢你的解答,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那个螺杆泵是循环泵,主要是过滤和冷却油箱里的油液。螺杆泵的吸油口处有一个挠性接头和蝶阀,开启螺杆泵之前没有打开吸油口前的蝶阀,造成螺杆泵空吸了5个小时。发现的时候泵体温度很高,注油腔的位置有黑色的油液流出,还冒青烟,并且挠性接头损坏。螺杆泵使用的时候应该向注油腔加满油的吧?注油腔的油主要就是润滑和冷却的。我们猜测泵长期空吸,没有润滑和冷却,磨损加大。。。螺杆泵吸油腔和出油腔可能相通,从而造成泵损坏。昨天我们试了一下,泵很能工作,压力还可以达到它的额定压力,但是没有流量计不知道流量是否还能达到要求。。。现在不确定泵损坏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是新泵,使用没有超过一个月。谢谢!

如果要综合评价判断你这台螺杆泵的话需要制造商来确认,由于不知道该泵的具体结构细节,这里我来谈谈相关观点供参考:
1. 当时的原因是:没开吸油蝶阀,造成螺杆泵长时间空吸。故障现象为:泵体温度高、注油腔(润滑用)冒黑油+青烟。
这个容易理解,首先根据您的描述,我理解该循环泵的使用介质是油液(注意注油腔里的油液和使用介质应该是隔开的)
当蝶阀管死发生空吸时,实际上就是吸入端保持较大的真空度,而由于长时间的连续运转,本来应该吸入使用介质油液的螺杆和泵体之间,此时吸入的是带一定真空度的空气,螺杆阻力加大的同时,加上螺杆干摩擦,产生大量热量,造成泵体温升。
而温度升高使得原来的注油腔内的润滑油也相应升高,又由于原来注油腔内充满油液,油液随温度升高而膨胀,造成了油液溢出和青烟。(不知道你原来使用的润滑液是否也是这颜色,如果不是那得尽快更换新润滑油了)
2.挠性接头损坏(我想应该是软管或是膨胀接头)
挠性接头应该安装在蝶阀和泵之间,当时由于长时间空吸,就像是把牙膏全挤出来后牙膏管就变扁了一样,肯定损毁,估计你们早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更换好了^_^。
3.螺杆泵吸油腔和出油腔可能相通
这个建议你去看看是螺杆泵工作原理
4.我们试了一下,泵很能工作,压力还可以达到它的额定压力,但是没有流量计不知道流量是否还能达到要求
要测试流量这个也不难,泵出口有三通的话,直接拿根软管接个容器就可以了,只要你有足够容量的容器就可以了。
如果以上压力和流量及其额定功率都在正常范围,且泵运行时又无其他异常,恭喜你卖的是好设备!

5.综合和您所有谈话内容,我建议你还是向制造商咨询下,我刚才说了注油腔和螺杆传输介质之间应该是隔开的,这里的隔开自然应该是用油封之类的密封圈来实现,但如果螺杆轴发热后可能会影响油封变形和缩短使用寿命,甚至发生泄漏(也就是说两个隔开的油腔室通了)这样可能会造成注油腔内润滑油常加不满,过多的消耗润滑油。

6.另外如果可能的话,在蝶阀处设置一个安全装置做连锁,以避免再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
自己修可以,但柱塞泵内的柱塞、阀片等易损件建议外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