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用搅拌机的讨论

楼主(2010-11-18):
大家有没有设计过搅拌机
对食用搅拌机有没有什么看法没
跟大家分享下哈
比如设计流程,原理注意事项等等
呵呵
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
呵呵,搅拌有很多种功能,有单纯混合的,也有乳化的。
楼主不妨出个题目,以期抛砖引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随便哪种都可以O(∩_∩)O哈!
只要有思路,把想法和原理拿来分享下O(∩_∩)O哈!
O(∩_∩)O~

网友:
这要看楼主是搞家用食品搅拌机,还是食品工业用搅拌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作坊用的搅拌机,做面包、蛋糕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是作坊用的搅拌机,做面包、蛋糕的那种

网友:
抄录一段某型搅拌机的使用说明:
食品搅拌机特点介绍:
食品搅拌机是全齿轮传动结构,其动力传动系统具有高标准设计,强度高,技术要求高,运转平稳,坚固耐用。可用于搅拌奶油,蛋糕液,馅料、打蛋及和制面团等
机械有三种搅拌转速,并配有钢丝搅蛋器,拍形搅拌器及螺旋和面器。可用于搅拌奶油,蛋糕液,馅料及和制面团等操作。机型既有使用三相电源,也有使用单相电源的机器,请用户按要求选用。
该机设计合理,外型整齐美观,体积小,重量轻,噪音小.效率高,操作简单,清理方便,清洁卫生,经用户使用反映良好。适合于酒家、饭店、面包屋以及食品厂家等作搅拌食料,揉和面团之用,是生产优质糕点的理想设备。
食品搅拌机安全技术规程
  (1)电源插座应有可靠的接地线,电源电压与额定电压相符。
   (2)应根据被搅拌物选择正确的搅拌器具和搅拌速度。
  a.搅拌面粉:蛇形搅拌杆,I档低速。
   b.拌馅混料:拍形搅拌器,Ⅱ档中速。
   c.搅拌蛋液:花蕾形搅拌器,Ⅲ档高速。
   (3)搅拌完毕,扳动提升手柄将搅拌桶降至最低位置,卸下搅拌器,即可取下搅拌桶。
  (4)变速前应停机,切勿在运转中变速,以免损坏齿轮。
   (5)变速箱应一年更换一次润滑脂。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看看各位高手有什么高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粉搅拌机,原理,和机构设计,老大有没有什么材料O(∩_∩)O哈!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已经是很成熟的工艺啦,除非你还有特殊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过年时搅拌面粉都是用人工的那种搅拌,有没有代替人工的那种搅拌机,过年时我们都是用手搓面团的那种

网友(2011-05-29):
我是做干粉砂浆设备的,搅拌机有螺带式混合机、浆叶式混合机、犁刀式混合机还有行星搅拌机、锥形搅拌机等。

网友(2011-12-12):
最近要做个搅拌机的设计。嘻嘻,刚好进来逛逛

网友(2013-05-18):
跟帖学习下。 我做搅拌机里面的粉末冶金齿轮的。

网友D(2019-08-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已经是很成熟的工艺啦,除非你还有特殊的要求!

请教下版主,这种卧式搅拌机的轴是采用什么密封,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版主,这种卧式搅拌机的轴是采用什么密封,谢谢!

抱歉,本人少接触这类卧式搅拌机。不过作为食品机械的轴封,只要满足其卫生要求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本人少接触这类卧式搅拌机。不过作为食品机械的轴封,只要满足其卫生要求就可以。

谢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