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与钢材采用黄铜焊料焊接,出现虚焊(有图),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0-11-18):
1、焊接母材:铜管(紫铜)、钢板(SPHC);
2、焊料:黄铜焊料(H62);
3、焊接方式:在钢板上冲个孔,用黄铜焊料把铜管焊在钢板的孔上;
焊接完成后,铜管与黄铜焊料的结合效果良好,但是焊料与钢板的结合很差,感觉像是虚焊(请看图片),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工艺原因(焊接温度?)还是黄铜与钢板焊接本身就会出现这个现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2011-02-03):
还没有听说过用黄铜焊接紫铜和冷轧钢板,我想你用了黄铜钎焊后,有气孔,是因为在钎焊时,黄铜中的Zn挥发出来后,形成气孔。有这种情况发生,主要是黄铜不能做为钎料来焊钢板和紫铜。

网友:
也可以用黄铜钎焊,但防腐性能太不好了

网友:
如果焊接虚焊的话。有可能是钢板的加热温度不够。导致铜未可靠的焊接在钢板上。温度在500度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铜焊条和铜粉混合然后把钢板加红达到一定的温度再焊接就有效果了

网友:
是钢板的温度没有达到应有的焊接温度,同时钢板表面要处理干净。

网友:
找个会焊刀的车床师傅,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可以采用万能210DC焊条来解决该问题。焊接时,铜管加热到540℃。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