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00快速定位,惯性大,急

楼主(2010-11-18):
请问各位大侠,我们使用的数车,因停了一段时间再用时发现,惯性很大,出现滑行,以前从没有出现不定过此类情况,,,
还有一台GSK980TDa系统的,手动快带定位时,发现也有惯性,但显示坐标却也是随着变了几个数,请问这类情况怎么整啊,谢谢了啊

网友:
你把机床参数改一下把,x改成5000,z改成6000,你试一下

网友(点评):
你这改的是什么呢?!最大进给速度?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改一下参数就行,具体参数之你认为速度适中就行了

网友:
可能速度太高,时间长了就把电机冲坏了,改慢参数后如果不行的话,可以用G1定位,转进给可以用F20,不比G0慢。

网友:
把加减指数改小些能解决

楼主:
GO速度一直都没变啊。而且才2000

网友:
轨道是不是缺油,出现爬行。加油试一下。

楼主:
润滑系统一直很好,这些都检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下面那条丝杠或者带动刀架的螺母松了,检查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丝杠有问题吧!或者改下G00的参数

网友:
那个编码器出问题了吧 ) O5 J) P: a1 F, f

网友:
努力学习,学习了不少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不错不错,学了不少东东

网友:
主要怀疑机械部分的故障

网友:
这个还没发现过呢

网友:
把快速定位,改为钟形定位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丝杠有问题吧!

网友(2012-12-20):
先慢速磨合一段时间

网友:
我们厂刚买的沈阳出的数车,师傅来调试时说,快速定位速度最好不要超过50%,100%是10000.所以我一直是用的z向5000x向2500的g00速度。

网友(2013-06-24):
参数都没动过!应该不是参数的为题吧!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会这样的,楼上的方法有可行的,但是治标不治本啊,还是找到原因修好吧!楼主修好了别忘了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机的加减速设定有问题,我们刚买的小巨人的数控车,快速定位X轴33米,Z轴36米都没有问题。

网友:
无能为力的飘过

网友:
应该是参数里面可以设置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13-07-29):
机床初始快速参数都是4000

网友:
1420参数 数值改小

网友:
热机也这样吗?

网友:
主要还是机械部分的故障,显示上面都有坐标,说明信息反馈没有问题。你调试丝杆,把螺丝拧紧,再把床子洗一洗,再加点油差不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