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边的结构有什么意义啊?

楼主(2010-11-18):
右边的结构 是什么意思啊。
过载 保护的话 在液压源上不是已经加过了么。
为什么要在阀后面再加一个类。
哪位大侠告诉一下吧。

网友:
起背压作用,当有重物负载时防止在重力作用下快速下落

网友:
在焊接或冲压等设备上,预压过程中起到防止压力过大造成设备、零件损坏。

网友(点评):
同意,相当于限制油缸的最大输出负载。

网友(点评):
同意这种观点,主要还是为了保护系统元件被高压损坏。

楼主:
又想了一下,是不是在电池阀处于初始位的时候 (中间)
。用来保护油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