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缓冲柱塞长度一般取多少,是否能计算出来?

楼主(2010-11-19):
最近遇见一个液压缸缓冲问题,需要知道缓冲柱塞长度,以前都是按经验取得,但我觉得这样不严谨,所以我想知道怎样计算?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你可以看看液压元件,什么介绍的有。要求横减速。

楼主:
不知道哪里有完整的缓冲油量推荐表,如果要设计大一点的油缸没那表不好办啊。手册上只有160以下的

网友:
那就找本内容比较全的手册。这可不能瞎来。

楼主:
貌似,液压工程手册和和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没有,我真想知道在哪里能到全一点的

网友(2011-06-13):
缓冲长度与速度有关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因为这确实很重要。

网友:
由最大速度和该速度下的加速度算出,加速度由缓冲曲线决定,如果变质量负载要麻烦一些,加速度始终变化用动能定理算更方便一些,大概积分一下或干脆画几个梯形就算出来了。没有多神秘,高中物理而已。尽量简化,没必要搞很精确,非得弄个微分方程数值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