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博览上的KMT的新产品

楼主(2010-11-19):
在工业博览会上看到奥拓福使用KMT的泵,上面是H2O,不知道这个泵怎么样,请了解的介绍一下吧,谢谢!

网友:
这个高压泵吧

楼主:
是的,这个怎么样?

网友:
哪个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呀?

网友:
这个和FLOW的高压泵配件应该是一样的。尺寸和flow 60K PSI 一样的

网友:
在工博会上没仔细看

网友:
KMT的泵牛啊.不怎么爱坏.但坏了也不太容易修.太沉了.

网友:
是油压式的吧,我觉得直趋柱塞式比较好,
因为噪声低,耗能小,易拆装,也易修理!唯一的缺点就是压力稍微低一点点!!
其他的OK!

网友:
水刀那吗吵,还在乎增压器那点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