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不慎将刀架扳成了13°18′,多扳了1°,报废---紧急求助

楼主(2010-11-19):
   各位大虾,本人从事滚齿工作,今早出问题了,本来这个齿轮轴是8°6′34″,刀具是4°12′,刀架应该调整到12°18′,但昨晚不慎将刀架扳成了13°18′,多扳了1°,现在检验员说螺旋角不对,报废。本来车间主任准备调整与之相配的齿轮角度,但老板说不行,怕没有把握导致损失更大。
5件啊,这个月口粮不是要扣光光?不知道有什么补救措施没有,请有爱心的英雄帮忙出出主意吧!!坐等良策!
下面是这个齿轮轴与所配齿轮的详细参数:
齿轮轴:m7,z12,β8°6′34″,左旋,α20°,跨齿2,公法线33.88 -0.07
齿   轮:m7,z54,β8°6′34″,右旋,α20°,跨齿7,公法线137.72-0.09
滚  刀:β4°12′ ,右旋;

有主意的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
差动影响螺旋角,刀架斜度主要是保证后刀面不碰。

网友:
你这个确实没有好的办法,只有调整配对的齿轮角度了

楼主:
不是吧,真的没有办法了?

网友:
怎么这么不小心。这种错误太低级了。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不好意思
只好调整配对齿轮了
不过就没有通用性和互换性了

网友:
真是个棘手的问题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貌似 你还有一个问题要改进的!
  为什么扳多了你还能干一批出来?最多一件吧!
过程控制为0呀!

网友:
报废了 没办法了

网友:
吸取教训,下次要注意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貌似 你还有一个问题要改进的!

同意狙击手大侠

批量生产,过程控制必须的呀,你还能搞出来5件
过程中质量控制有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以后此类还会出现。

你自己做的没有自检?
首件不需要检验确认吗?
加工过程中没有自检吗?
检验员没有巡检吗?
漏洞太多了,光扣你的钱不解决问题呀,要扣就先扣老板的,管理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