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直径轴,中转速,采用什么轴承及密封

楼主(2010-11-19):
直径500-1500的轴(套筒),旋转速度800-500r/m,物料为带颗粒的浆料。请高人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采用滑动轴承,大都叫它关节轴承。

网友:
轴这么大?采用轴瓦吧。铜套。
密封的话要看你具体的环境,但是你的转速太高了,线速度很恐怖,没做过这么大的轴。估计能用机械迷宫密封是最好的

网友(2011-03-17):
可以采用盘根和棕毛密封,不要采用油封形式,因为有颗粒!

网友:
滑动轴承; 迷宫+盘根(盘根腔设冷却水予以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