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最简单的材料弄出一个简易喷头

楼主(2010-11-19):
我们公司宿舍洗澡是有热水和冷水两个水龙头,平时洗澡是用桶接的,现在我想搞一个建议的喷头,三通管手头现在可以弄到,不过管口和水龙头的装配存在问题,水龙头是一般的水龙头,没有螺纹,请高手指点指点,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比较简单的把水龙头和水管接上!谢谢拉

网友:
挺奇怪,楼主说的“一般的水龙头”为什么会没有螺纹呢?没见过,一般水龙头不是外螺纹就是内螺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龙头出水口没有螺纹,光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将管子直接接在水龙头口吧!就像洗衣机进水的简易连接方式。最简单的当然是套上管子后用铁丝绕死,如果能买到合适大小的“钢带弹性环箍”就最好了!

网友:
学习了,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