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螺纹位置度

楼主(2010-11-19):
加工铝件,使用挤压丝锥,螺纹孔位置度不好(底孔OK),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是挤压丝锥的摆动太大,机床主轴的跳动太大

网友:
能问一下什么叫挤压丝锥吗?学习了、

网友(2021-07-23):
原因多的很哦,除了丝锥,预铸孔,夹具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