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高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0-11-19):
每次画焊接部件时,焊接高度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取,我现在是参考以前的图纸选取,请教各位,是否有东西可查,或参考呢

网友:
是角焊逢的焊高吧
各种行业都有不同的规定
我们的计算 一般是  1.5倍板厚的开方
但焊高 不要小于6      大于12  大于12就要开坡口了

网友:
不同行业要求不一样吧,像我是从事轨道交通装备的。
平时用的都是小于等于6mm的板材,一般焊角高度是0.7~1的薄板厚度。

楼主:
恩,是角焊逢的焊高,锐眼文乐大侠 的公式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