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设备的延伸及开发---讨论

楼主(2010-11-19):
         用水刀切割的原理,清除精密铸造铸件表面的模壳(耐火材料),这套设备在国外已经应用,国内还没有生产厂家,要是能成功开发出水力清砂的设备,肯定会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的。
       国内的精铸厂家很多,在国家倡导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政策下,许多铸造厂家停产整顿。因为铸造的环境很差,现在很多铸造厂家招不到工人,要是能成功开发出水力清砂这套设备,销售肯定不是问题
      各位专家有没有信心,我们一起来探讨

网友:
您的这个话题,我很感兴趣。高压水射流设备,就国际、国内情况来看,从应用方面来说,无论是清洗还是切割,都应该还具有比较大的生长空间。
如果具体到您这里所提到的这种应用,即应用于精密铸件模壳的清理,我觉得应该完全可行。关键还是要看:
1)市场。国内铸造企业利润普遍较低,能否有充足的资金来添置这类设备?
2) 对精密铸件现在清理的具体方法、流程和缺点作一个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以便提出技术上的解决方案。譬如,是从小型便携式单机还是从清洗线上入手? 若大侠比较熟悉,请详细解释。
3)注意到您提出国外已经有类似设备在应用,能否请您再具体一点儿?您指的是那个厂家的那种产品?

楼主:
高压水射流技术完全可以满足精密铸件模壳清理的要求,我们曾经在国外精铸厂的视频上看到过这套设备(全自动),国内应有的仅是手工操作,模式相当于吹砂机,生产效率很低。
1.水力清砂的市场不用愁:
①.节省了设备费用:因为经过水力请砂后的铸件可以直接进入切割工段,省去了震壳和抛丸工序(震壳机“1.2万/台”抛丸机“16.5万/台”);
②.生产周期短:(一炉铸件震壳加抛丸的时间最少35-40分钟,可用水力清砂仅需要不到5分钟时间,还减少了工序之间的搬运);
③.人员的节省:震壳和抛丸最少需要2-3个人,可应用水力清砂就不需要人员,可以直接由熔炼车间人员完成上料,切割人员完成下料;
④.自动化程度高:可以实现熔炼到切割的自动化操作和运输,减少了人员的搬运和每到工序的之间的安全事故;
⑤环保要求:整个过程不产生灰尘,符合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国家要求;
2.可以考虑自动化设备
 ①.便携式水力清砂国内有,整个操作过程无法带来上面的效益,只能达到环保要求,所以不建议开发这样的产品;
 ②.自动化设备:整个清砂过程可以参考吊挂式抛丸机的工作原理,砂水处理可以咨询环保设备生产厂家,整个系统完全可以满足生产要求。
     以上的经济效益和技术参考,对整个设计和制造有一定的帮助,销售根本不是问题,我可以帮你推销,只要您的产品可以满足生产要求,我可以帮您推销不下50台,要是有什么技术方面的东西我愿意为您效劳,我正在筹建一个精铸厂,前期规划有两台水力清砂,打算和南京大地水刀合作,可他们今年运作上市比较忙,人手不够,抽不出技术人员,我们探讨过3次双方都感觉可以实现,要是您有兴趣我们一起合作,设计完成后我请国内一流的专家为我们把关,期待您的回音
;联系方式:15863679077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压水射流技术完全可以满足精密铸件模壳清理的要求,我们曾经在国外精铸厂的视频上看到过这套设备(全自动),国内应有的仅是手工操作,模式相当于吹砂机,生产效率很低。
1.水力清砂的市场不用愁:
①.节省了设备费用:因为经过水力请砂后的铸件可以直接进入切割工段,省去了震壳和抛丸工序(震壳机“1.2万/台”抛丸机“16.5万/台”);
②.生产周期短:(一炉铸件震壳加抛丸的时间最少35-40分钟,可用水力清砂仅需要不到5分钟时间,还减少了工序之间的搬运);
③.人员的节省:震壳和抛丸最少需要2-3个人,可应用水力清砂就不需要人员,可以直接由熔炼车间人员完成上料,切割人员完成下料;
④.自动化程度高:可以实现熔炼到切割的自动化操作和运输,减少了人员的搬运和每到工序的之间的安全事故;
环保要求:整个过程不产生灰尘,符合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国家要求;
2.可以考虑自动化设备
①.便携式水力清砂国内有,整个操作过程无法带来上面的效益,只能达到环保要求,所以不建议开发这样的产品;
②.自动化设备:整个清砂过程可以参考吊挂式抛丸机的工作原理,砂水处理可以咨询环保设备生产厂家,整个系统完全可以满足生产要求。
     以上的经济效益和技术参考,对整个设计和制造有一定的帮助,销售根本不是问题,我可以帮你推销,只要您的产品可以满足生产要求,我可以帮您推销不下50台,要是有什么技术方面的东西我愿意为您效劳,我正在筹建一个精铸厂,前期规划有两台水力清砂,打算和南京大地水刀合作,可他们今年运作上市比较忙,人手不够,抽不出技术人员,我们探讨过3次双方都感觉可以实现,要是您有兴趣我们一起合作,设计完成后我请国内一流的专家为我们把关,期待您的回音;
您们设计制造完成后,我可以帮您试用

联系方式:15863679077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以及对于针对这项应用所提出的一些基本情况。条件成熟且市场方面比较有把握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合作,共同开发这个产品。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看来您对精密铸造的工艺过程比较熟悉,是吗?请问典型的待清理的铸件的尺寸大致在什么范围内?有几个面需要清理?一般什么材料?表面形状复杂程度如何?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搞清楚,待我有时间考虑一下后,再向您请教。

楼主:
以前我是搞新产品开发的,所以对工艺流程很熟悉;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咨询我;就设计的要求我给你说一下
1.清理的尺寸大约600*600*600;
2.清理时就是将表面的耐火材料去除;
3.材料:铸铁,铸钢,铸铝,铸铜,高温合金等金属材料;
4.表面的形状不确定,也有复杂的形状,但您要是让整个模组旋转起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要是还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
水力清砂国内有家设备厂家正在制造,年底可投向市场,这台设备的市场价很可观(公司机密不好透露),所以要是想开发就要提前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