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密封圈与密封槽的配合有什么标准?

楼主(2010-11-19):
O型密封圈与密封槽的配合有什么标准,具体曹宽和槽深有什么标准吗 ? 谁能给点资料或者讲解? 谢谢
密封圈外径16mm
           线径2.4mm

网友:
GB3452里有详细说明,包括尺寸,密封沟槽尺寸等

网友A:
O型密封圈设计时有严格的设计标准,主要考虑压缩率和伸长率,密封圈的技术参数为内径、圆截面直径、分模面,考虑因素中动密封、静密封要明确。请楼上给出胶圈槽的具体尺寸和与之配合的轴或孔的尺寸,我可以帮忙计算一下。应用的场合,压力也要说明。直接选用很简单,但是要做到心中踏实,必须自己计算。计算后还要根据经验进行元整,必要时还要进一步修改尺寸。

网友:
密封圈槽的设计时槽宽的选取除了胶圈的尺寸还要知道胶圈的材料。你需要的密封形式(组合密封还是矩形槽密封),胶圈槽设计时基本上和胶圈所需的参数相似,只是对公差、倒角、粗糙度等有更多要求。

网友:
看看这个会有帮助的。

网友:
唉  学的不够深  继续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型密封圈设计时有严格的设计标准,主要考虑压缩率和伸长率,密封圈的技术参数为内径、圆截面直径、分模面, ...

NOD,,,,,,,,,,,,,,,,,,,

网友:
分模面  也有关系吗? 请教下

网友:
下载东西
现在都需要威望呀

网友:
比老的密卦件大一一点儿也是没有关篆

网友:
看看派克密封圈的介绍,里面讲的非常详细

网友:
打酱油的说学学了

网友:
对于固定密封、往复运动密封和回转运动密封,压缩率分别为15%—20%,10%—20%,5%—10%,才能取得满意的密封效果

网友:
O型密封圈主要是指内径*线径,按经验讲,一般是槽为O型圈线径的2/3。另宽度与O型密封圈一样大,大了就必须加挡圈。

网友(2011-08-19):
很受用,,呵呵O(∩_∩)O~

网友:
都有标准的  学的不深 只知道粗糙度要求挺高 还有要看动静密封

网友(2011-10-04):
经常用到,但是不懂,学习了。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1-12-06):
密封圈压缩量一般考虑多少为宜。

网友:
我不大懂得径向密封的原理

网友(2012-02-02):
很好的帖子!很实用。

网友:
GB1235-76上有
你可以参考Parker O型圈样本

网友(2024-06-12):
发现这是一个比较多元因素考虑的决策问题,例如工况条件、承压要求、负载频率等,才能定调好规格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