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活塞密封---请教

楼主(2010-11-19):
          请教一下大家
液压缸在高速高温条件下工作,活塞密封应采用什么设计和什么密封件比较适合,还有那个耐磨的导向套用什么材料。。。。。。

网友:
特瑞堡ISOLAST全氟橡胶密封圈容许的工作温度范围宽:-25℃至325℃

网友:
老外用格莱圈,导向的记不清了,是一种尼龙橡胶的材料,大概是,里面加铜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主意见,我会加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楼主意见。。。。。。。。

网友:
参考一下柴油发动机活塞的密封

网友:
我碰到的是用聚四氟乙烯的,就是保护圈的材料,耐高温高压。导向套有用铜的,具体那一种铜我不能确定,好像是青铍铜。

网友:
格莱圈效果比较好,最高可达260°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不错,我补充以下几点:
1、格莱圈只是一种密封圈的形式,是对形状而言的,这种密封圈的设计适合在高速场合下使用,和温度没有关系。
2、在高温下非金属密封材质基本有两种:氟橡胶(FKM)和聚四氟乙烯(PTFE),FKM的温度范围一般在-20℃-200℃;PTFE的温度范围一般在-60℃-200℃。但PTFE的高速性能要好些。
3、高速支撑环、导向带的主要材质有合金铜金属粉末(青铍铜太贵,用的厂家不多)和聚四氟乙烯。

网友:
你那支缸比挖机油缸的速度快温度还要高吗....
挖机油缸中派克推荐的是FR+OK+FR

网友:
来学习下,设备中用到的高温密封很多,

网友:
氟橡胶能耐325的高温吗?

网友:
哎,问题应该具体,温度多高?速度多大?量化出来比较好。

网友(2011-03-21):
密封用氟胶圈,导向换用聚四氟乙烯就行。

网友:
精彩,。。。。。。。。。。。。。。' R& x1 }. \4 ^( _& m

网友:
如果在200度以下密封圈用氟胶,导向用聚四氟乙烯就行,要是大于200度只能用金属密封圈了。如汽车汽缸里的那种。

网友:
很多意见,学习下。。。。。。。。。。。

网友:
都用过,但是讨厌装格莱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