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1.5螺距螺纹10测量长了1mm多---求教

楼主(2010-11-19):
挑1.5螺距螺纹按螺纹表挂轮挑出的螺纹,量10扣螺纹尺寸长了1mm多请教各位师傅问题出在哪

网友:
这种情况也遇到过,我们的情况是我们换车床齿条了,好像齿条有问题,也没细究,看看丝杠的穿动和开和螺母的间隙是不是过大

网友:
看看挂轮箱齿轮齿数对不对

网友:
机床该换了!现在的机床都不需要自己去挂轮的!

网友:
你确定你的挂轮没搭错吧   。。。。。。。。。。

网友:
如果排除楼上的说法,那就是挂轮齿数不对。

网友:
装错轮了吧,找个螺距样板比一下

网友:
什么年代的车床啊··?

网友:
                     卡尺不准吧

网友:
买台数控车吧    精确没那么多的麻烦   工艺简单的多      省时省力省心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可以准确的告诉你,挂错了档位,你挂的是英制丝的档位 每吋16牙.说句多余的话,您提出的问题想得到较好的答案一定要记得,尽量详细说明你的操作,便于大家帮你分析,比如这个问题你该告诉大家你所用设备的型号,新旧程度等等,还有就是你的测量方法,总之越细越好,不然别人很难帮你.就算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