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这种效果

楼主(2010-11-19):
怎么在SW里实现这种效果,就是在块体上钻孔,显示各个孔的关系

网友:
设置快体的透明度吧?

网友A:
把显示设置成线框架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ug里面有个设置透明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显示设置成线框架就没有问题了

图片是在CAD里画出的,好像是消隐,但在SW里我找不到类似功能,用透明达不到这种效果,用线架的效果更不理想。

网友:
设置透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是在CAD里画出的,好像是消隐,但在SW里我找不到类似功能,用透明达不到这种效果,用线架的效果更不理 ...

会不会管道和螺孔是实体设置了一下颜色,再把长方体设置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

感谢各位的帮忙,谢谢了

网友:
我这半路出家的又遇到施主了

网友:
这个看上去很清楚啊   我去实践一下

网友:
块体透明度改了,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了) K; G' ^/ R1 V8 `/ g

网友:
改变透明度。装配中经常用,不知这里是不是.

网友(2011-06-11):
更改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