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 斯沃

楼主(2010-11-19):
在斯沃FANUC系统中,仿真宏程序。出现WHILE[#1GT0]D01中的WHILE循环语句不正确的提示。程序如下:
G17 G40 G49 G54 G80 G90
#1=20
#2=#1+10
G00X[#2]Y0 M03 S1200
Z2
G01 Z-0.5 F200
WHILE[#1GT0] D01
G01 X[#1]
G02 I[-#1]
#1=#-8
END1
G00 Z100
M05
M30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下那里不对 谢谢

网友:
“#1=#-8”
-#8呢,本体是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40的圆铣平面,12的铣刀,那里是#1-8 我输入错了

网友:
WHILE[#1LT370] D01  ,试试看吧

网友:
你的#1这个变量已经是20了怎么还可以用在循环里呀,应该是#2,我们一般这样算的,#1=20;#1=#1+10;这样就可以把#1带到IF条件循环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WHILE[#1GT0] D01
改成WHILE[#1GT8] D01
就可以了,不然就走到X负方向去了,导致圆弧走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要么改成WHILE[#1LT-12] D01
试试看,但我感觉你的程序没什么问题,
#1=20
N1 #2=#1+10
G00X[#2]Y0 M03 S1200
Z2
G01 Z-0.5 F200
 G01 X[#1]
G02 I[-#1]
#1=#1-8
iF [#1GT0] GOTOB N1
G0 Z100
M5
M30
用这个格式试试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