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分扭矩扳手的内部结构图

楼主(2010-11-19):
谁有扭矩扳手的内部结构图啊?
我想知道扭矩扳手是如何调整力矩值的
里面的弹簧和棘轮或是弹簧在经常啪啪响的过程中
如何保证不被磨损且保持其力值的稳定和数值的准确性的?
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的兄弟回一个!
楼主很细心,是工作需要吗?还是自己想知道?
下次去拆一个看看,因为俺也需要知道。手头有一个,修理下还能用,下次找个坏的拆来看看。

网友:
路过!
小白顶一下!

网友:
真的很值得学习啊,我也没拆过,呵呵 经过他们用过例句扳手。没研究过呢,望高手能够指点下 我也来学习了!

楼主:
因为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个和这相似的产品!
就想起这个扭矩扳手的结构!
但是没想明白,希望有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我碰到过两种力矩扳手,一种是存机械的施力时扳手的杆会变形,靠变形量导致的指针变化读出力矩值;另一种我也没拆开看过,估计是带力传感器的,靠显示器显示力矩值。

网友:
我也想要。。有的话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前者的变形量次数一多,是否会影响其读数的精确度啊?
我就没弄懂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会的,我们一般是过1年就校准一次,然后才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都没有吗?谁要是知道的话指点下啊!
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