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麻花钻后角的测量

楼主(2010-11-19):
很多书上都说“麻花钻后角是在圆柱剖面中测量的轴向后角”,我想知道这个圆柱剖面中怎么能够测量角度?按我的理解后角应该是在麻花钻的进给剖面中测量的。请教各位给解释下。

网友:
进给面和圆柱面是一个面,但前者包含了一个参数--进给量的 大小,这不是设计人员过分考虑的,不不同的参数会影响加过,测量人员必须用一个恒定的方式测量,而不是个人的方式,因此 ,钻头设计有一个最小后角的概念。如此而已,如有误,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哈哈

网友:
谢谢了,就是说不考虑进给量了,对吗?

网友:
考虑进给方向,不考虑进给大小

刀具标注角度和刀具工作角度不一样,后者要考虑进给大小和安装等情况,而标注角度是在理想的安装情况下得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么柱剖面是“圆柱面”还是“平面”?这点我总想不通。如果和进给面是一样的话,我觉的是“平面”,那么就应和这个柱剖面相切,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测量方法有两种:
1、百分表相对测量,是圆柱面的;接近真实值,不会误判;
2、角度尺测量,是平面的,如角度要求太小,就可能误判。

网友C(2012-05-1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测量方法有两种:

既然是圆柱面,又该如何测量呢?不知前辈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小弟还是百思不得其解,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圆柱面,又该如何测量呢?不知前辈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小弟还是百思不得其解,谢谢了!

钻头后角一般是折线式  和铲背的,折线的就是多个平面复合的,铲背的应该说是类似偏心圆形成的,也有其他类似机构的,但基本意义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头后角一般是折线式  和铲背的,折线的就是多个平面复合的,铲背的应该说是类似偏心圆形成的,也有其他 ...

再向前辈请教一个问题,我自己感觉麻花钻的前角只和螺旋角有关系,螺旋角大侧前角就大,不知理解的对不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