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过锡炉后头部粘锡

楼主(2010-11-19):
PCB板上的不锈钢螺丝过锡炉时沾锡怎么办?
我们现在用的是SUS302,在过锡炉的时间也就5S左右,要么在十字槽内,要么在表面上,存在沾锡现象.
要怎么样处理才能避免沾锡问题,或是什么样的材质,不会沾锡?
PS:18C碳钢螺丝粘锡特别严重

网友:
变光滑平面就好了呀。螺丝的十字槽浅点,足够旋需要的力矩就好了。螺丝露出线路板的螺纹越短越好。要么你就在每个螺丝上涂防焊剂。

网友:
涂些机油也应该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向高手学习了。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可我司产线MP阶段涂机油不可行,外观要求比较严,贴阻焊胶带和涂防焊剂还要增加一个人力..
现在SUS302为何会粘锡已弄清楚,是因为电锁是带磁性的,导致不锈钢螺丝头变成弱磁,过炉就会粘锡。
SUS303是强磁,SUS304和SUS302差不多,所以现在不知道什么材质会更好,不过我有要求螺丝厂商做表面的封闭处理,可结果粘锡更严重,现在不知道做什么表面处理才行?希望高手指教..谢谢!!
而18C碳钢表面处理为白锌更严重是因为是带有铜离子,所以会粘锡更严重。

网友:
首先我想询问下楼主,你是过波峰焊机出现的问题吗?厂里也有JUKI的波峰焊机的,焊的线路板上头也是有螺丝的,但是我发现一般螺丝是过了波峰焊机以后才旋上去的,没有将螺丝过波峰焊机的。还有螺丝是用来固定什么的?散热片么还是什么电子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过波峰焊机出现的问题..螺丝是用来锁附散热片的..

网友:
不能最后固定散热片么。貌似工艺有点不对。个人意见。

楼主:
我司制程一直都是如此(锁附螺丝后过锡炉)..螺丝粘锡问题一直都存在,只是这次情况比较恶劣而已..
源头还是想从厂商制程上改善(螺丝的表面处理)..

楼主(2010-12-22):
到今天截至此SUS螺丝头部粘锡问题已解决..清洗时间加长,增加表面处理封密剂处理..不良率目前只有1%,并且1%中锡珠可以忽略不计..也谢谢大家提供的宝贵建议..使我分析也增加了很多不同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