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零件加工---请教

楼主(2010-11-19):
大家好,请叫高手们如图零件的加工方法:
材料:铝材
零件毛坯壁厚为0.5MM(毛坯发外加工据说是采用压锻或者车削的方式获得的)
现要求在床上将底面铣掉0.2MM(小端)其余面不加工,并且保证加工后底面的平整度达到正负0.01MM
月需求量5万
由于零件属于轴类零件且壁厚比较薄在铣床上加工需要设计夹具,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在装夹时候确保零件不变形且保证底面的平整度呢?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从你传的图纸上

楼主:
问题补充:如上图
材料:铝材
零件毛坯壁厚为0.5MM(毛坯发外加工据说是采用压锻或者车削的方式获得的)
现要求在铣床上将底面铣掉0.2MM(即由0.5mm铣成0.3mm)其余面不加工,要求保证加工后底面的平整度达到正负0.01MM
月需求量5万
由于零件属于轴类零件且壁厚比较薄在铣床上加工需要设计夹具,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在装夹时候确保零件不变形且保证底面的平整度呢?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在夹盘中间设计一个圆形凸台,让直径60那端正好放进去,再设计一种全包围的夹头,就不会变形了啊!

网友:
用车加工比铣更好。。。。。。。。

网友:
压在台阶面上的治具应该可行

网友:
没有遇见过类似的情况,期待高手的方案。有几个问题,1.零件很薄怎样保证加工部变形,2.车和铣都能加工平面,但车床装夹和加工都要快些,但铣床可以同时装夹几个零件加工,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照图上看,这种零件直接压制比较好,车床不是万能的。

网友:
20丝也不是很多,如果要在铣床上搞的话,看看能不能用手抓住,用把大刀直接铲下去

网友:
首先确定外加工是车床加工的吧 !
要去掉的是小头外径端面的厚度吧  !
如果是这样去掉0.2的话建议车床加工,可以保证在2丝的平行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谓回转体的零件一般情况,(正常切削)首选车床
铣床没得可比性

网友:
应该在车床上加工比较好,做一个套子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点是不是既要卡盘的提供大的抓附力又要保证工件不变形?铝合金的表面很光滑,试试用橡胶包裹工件后在夹持在卡盘上。利用大气压达到所需的要求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解答,小弟学习了,问题好像还没有解决,有没有好的夹具能保证精度有快速装夹呢?哪位大侠有好的方案可否拿出来分享下呢

网友:
平面度要达到0.01MM,车工加工都有难度。应该先做辅具,把内孔堵实,再车去0.15MM,留量给钳工研到尺寸。保证平面度要求。

网友(2011-01-25):
先开粗,单边留3MM余量,做一个治具和工件外形匹配的腔,在腔体外形面上打均匀分布的孔,用真空吸紧的原理将工件吸紧,把工件放进去,去除余量,能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
劳动最美 这样不安全的  设计一个环形工装在用两个磁力座 用车铣都可以

网友:
在夹盘中间设计一个圆形凸台,让直径60那端正好放进去,再设计一种全包围的夹头,套在60外端面上用螺栓固定就不会变形了啊!

网友:
期待高手!我只是旁观!

网友:
内撑起来能不能行?

网友:
精密级别的,张紧力可调节的那种内涨心轴

网友:
用软爪卡盘,Caso4充填,控制切削温度。说说而已。

网友:
可以采取内孔用棒料紧配,外圆顶住的方法装夹加工

网友:
在车床车可以设计一个软卡爪,,,在正爪上焊接一个套根据卡爪分3份锯开将外圆车到60-0.1MM——0.2MM蹭到内孔60上它的接住面积大是不是变形就小啊

网友:
做一个专用胎具保证平行度,内部做一个专用内撑,外圆上V型铁,考虑一下镗床如何?

网友:
LZ说的“平整度”是不是底面的平面度,如是,则只需考虑工件的变形问题
如是内外底面的平行度,则需考虑工件的装夹问题。不过冲压成型的内表面能否保证0.01mm,值得考虑。

网友:
专用夹头数控车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这么多方案,只看到你的方案最可行,对于这样的薄壁件,用真空吸是最可靠的,这个主题中有点遗憾,没有把其它的附加条件加上去,如其它的尺寸和形位公差可接受范围(按照ISO2768-MK ?).

网友(2011-06-09):
路过,学习一下啊!!!!!!!!!!!!!!!!1

网友:
做涨胎芯轴 在卡盘内侧调节涨紧力 车床高速钢车刀加工

网友:
设备,125车床。工装,手动式涨力芯轴。工人2名,两班倒,一个月50K.问题没有。记着工资给到位哦

网友:
做一个阶梯轴夹在卡盘上。铣/车都可以

网友:
月需求5W?肯定考虑车床了,考虑膜片卡盘卡爪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样装夹不就麻烦了吗?

网友:
必须设计胎具

网友:
做个夹具  上车床加工

网友:
材料基础是铝,这就好办,直接做冲压模,25T的冲床冷镫.

楼主:
开了眼界

网友:
旋压机来做.

网友:
车加工没有问题!要做一个内张夹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烦东西, 同意用车加工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