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长轴的困扰

楼主(2010-11-20):
16*250  光轴加工时两头一样大中间小,什么原因, 新机床
装夹是一夹一顶的活顶间

网友:
中间被顶了吧,小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60度螺纹刀加工的 ,  中间小5丝
顶尖是轻轻扶着的

网友:
应该说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刀的问题!

网友:
细长轴加工 应该用跟刀架加工吧

网友:
16X250也不算长,继续努力

网友:
全部是这样还是部分这样

网友:
走最后一刀少进点 可以解决吗?

网友:
转速高?工件细长打颤??????

网友:
螺纹刀车的话,径向,轴向都有分力,肯定会顶进去的,车细长轴一定要90度车刀的

网友:
车刀的径向分力,致使长轴中间部分弯曲,这样中间切削的部分少了,应该中间粗两边细,不知道我这中想法对不对?

网友:
应该使用跟刀架加工!。。。。。。。。。

网友:
跟刀架有时候很不方便,刀具,关键就是刀具

网友:
好多年没摸车床,你说的现象我以前碰过,当时也解决了,具体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车为什么要用螺纹刀车呢?还是换90度刀试试看吧。如果还是这样,该修机床了。现在的新机床质量有时候还不如以前的老机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一刀十丝
材料不锈钢

楼主:
回复 网友C:

S600
没有振纹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有道理
我回去试试

网友:
此件还不属于细长轴,机床精度不够吧。

网友:
还是换90度刀试试看吧。如果还是这样,该修机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