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ad 三维实体 转换为proe实体?紧急

楼主(2010-11-20):
如题!急急急啊,公司给了个三维的,我想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直接转换成proe,那样就可省去很多时间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帮忙!!!

网友:
CAD的三维,我就用3DMax打开过,其他软件从没打开过,也没听说过能打开的!

网友:
没办法啊!!!!!!!!!!!!!!!!!!!!!

网友:
将cad文件转换成sat导出,在导入pro/e不行吗,但是参数就没了

网友:
暂时不知道啊 不过一般用软件倒出来的参数都不行了吧

网友:
5楼正解~~~~~~
~~~~

网友:
SW可以打开,在转换成STP格式

网友(2011-07-29):
cad三维是不可以转换为proe三维的,这点不用怀疑,因为两个软件参数不一致

网友:
cad应该 不可以转换

网友(2011-09-02):
5楼正解~~~~~~

网友:
不可以的,这两款软件好像不能额

网友:
楼主应该给一个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