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技术要求

楼主(2010-11-20):
请教高手,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形位公差要求?我们现有机床线切割、车床、平面磨床、数控铣(立铣)

网友:
先车左边,数控加工,然后小台车夹内孔,车另外一边。磨是做不了的,当然变形要考虑好,主要是做的人能不能,我这里1.5丝可以做到的

网友:
第二个我没加工过,所以打不上了,我刚才说的是第一零件的加工过程

楼主:
外形是四方的,而且是偏心的

网友:
三丝的公差,应该用镗的比较好!用磨的效率太低!不知道你这个工件毛胚是什么样子,要考虑好装夹的方式!

网友A:
第一件可以用长料一次在车床上把左右内孔及外圆加工完,切下齐端面完活。左边的内孔用带表内卡测量。
第二件用线切割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件可以用长料一次在车床上把左右内孔及外圆加工完,切下齐端面完活。左边的内孔用带表内卡测量。
第二 ...

它有个面是内孔做基准的,你这样做基本全部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