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电路高手

楼主(2010-11-20):
我用LM393电压比较器输出的电平来接单片机复位引脚,却不能正常复位,这是为什么?

网友:
输出要接上拉电阻,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看看是不是干扰造成的,单片机复位一般是将复位脚送一个高电平脉冲后以后迅速拉低。一般不赞成用LM339比较器给单片机复位,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两个芯片要公用一个电源网络的问题,很小的共模噪声就会造成单片机反复复位,解决办法是
1:加3.3K~5K的下拉电阻。
2;复位脚加10U电解滤波,滤掉噪声。

楼主(2016-04-20):
以前搞过的单片机,都忘了怎么解决的了,也许用了楼上大侠的方案,却连回复都没有,真是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