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碰到的一个翻边成型题

楼主(2010-11-20):
早几天去了一家五金加工厂面试,其中面试有个题答的不怎么好,下面我分享给大家,看大家能否也通过面试:
如图制件加工(附件):
问题:1.成型前下料形状
          2.成型模具设计方案(可用草图描述)

网友:
这个在加工前,四个角应该是开口的吧,要不然,怎么成圆角

网友:
是拉伸成型的,在切口

网友:
看来得做个大个的冲头了

网友:
我的想法和三楼的一样

网友:
每个边角做如图处理就可以,否则会有很大的圆角挤料,其寸法与料厚,间隙相关.

网友:
拉伸成形在切边

网友:
我有个奇怪的想法,我想先把周边拉伸成圆形,然后再四边挤压成如图尺寸,不知是否可行!如果可以,截面不用说都猜得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两副普冲模,先冲拉伸成型,再切边落料,切口在零件四周截面

网友:
看图板厚不超过 3mm,下料,成型普通冲床就可以完成。

网友:
这个是试出来的,下料用线割根据经验下,冲后观察,再修正,修正好了之后就可以割出下料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应该可以给出答案了吧

楼主(2011-02-24):
我后来去看过生产,他们目前的生产是先用自动模下料,四角R13.5,然后单冲成型,四角不会高出。
就不知道用自动模一次性冲压成型怎么搞

网友:
lz还没说是多厚的板料

楼主:
2.0厚的铁板,Q195

网友:
学习了...方法还是挺多的...

网友(2011-06-25):
冲压成型,快速简单。

网友:
我的想法和9楼的一样啊,压型切边,但得看多厚啊

网友:
看图尺寸挺小的直接作个冲头,一次成型.

网友:
是拉深成形,先拉深在修正

网友:
同意六楼,控制好落料时候四个角的缺口大小,然后一次拉深成形。

网友:
此图是一个错误的视图!

网友:
除了楼上各位的做法外,还可以这样子的:1.下料折一个缺少R5的四个角的盒子,折弯R1.
                                                               2.下料折4个角R5.
                                                                3.焊接

简单,实用.搞定.不用重新加工模具.

网友:
钣金还在学习中
如果是机加的就好了

网友(2011-11-03):
一副复合模就行了。这结构简单,就不知厚度多少。

网友:
应该是冲压成型后在整形的吧,学习了

网友:
这个零件加工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吧,一副模具就可以搞定,模具的主要工作原理是,首先落料,落料后在由上或下设计一个成型的冲头,一次性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