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寻求高效率加工方法,请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2010-11-20):
工件材质是铸铝,要加工的部位是图中三个圆孔,圆孔的孔径公差为2丝,孔壁粗糙度0.8,孔壁上还有两条环形槽。加工设备是中心加工机,希望法各位师兄提提自己的建议,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建议上镗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们工厂里没有镗床。你的意思是用镗的?

网友:
不懂    等高手

网友:
加工中心上也可以做啊,只是刀具和镗床的一样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采用镗模加工,

网友:
加工中心用钨钢刀铣就好了很快诡计3个孔要不到3分钟

网友:
上镗床,精度要求能达到,效率也高。孔不大,精镗床就可以了。给过网站你看看:http://kmfyjc.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用侧铣的方式吗?

网友:
图一点都不清楚,找个直径尺寸都找不到,更可气的是还被一条广告拦住!
告诉我下列信息:
孔径(含公差) 深径比 位置度及直线度的要求 径向槽的位置、宽度、深度,
机床的情况 有没有内冷 压力多少 冷却液的浓度
还有产品批量 节拍要求

楼主:
孔径¢30+0.06~+0.08   孔深30  径向槽在加工平面下1.5,槽宽3.5  深2.5 两槽之间间隔2.5  机床选用加工中心 没有内冷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分享!

海鹏.G -1 看大侠们回帖讨论,竟然看到一句这,碍眼!.

网友:
铣刀粗铣孔,孔径放0.2-0.3余量,孔深度铣至图纸要求,3.5厚锯片铣刀铣槽(锯片铣刀直径自己定,只要小于孔径),最后精镗孔。

网友:
学习一哈  。。。。。。。。。

海鹏.G -1 不懂的时候请默默的学习!

网友:
我感觉这产品不好做的地方时加工时的定位和压紧,其余的加工中心都能做好。

网友:
13楼的方法不错,足以达到要求……

网友:
精加工的小型镗床就行,一般在比较好的个体加工店里都有的

网友:
头痛啊,不懂的如何理解,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位师兄跟我的想法有点相近,我想用定制的成型刀直接粗铣加铣槽,然后再精镗,不知道这样效率是否可以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建议,关于定位和加紧方面的问题,都已经解决,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加工工件一些部位效率太低,所以寻求一下大家的建议。

网友:
三个空槽,2分钟加工完成
钻孔铰孔(铰刀选好),T型刀镗槽,
装夹的工装上想办法,否则你提高不了多少效率。

网友:
图纸不清楚,要是通孔话,立加精镗留0.02-.0.08余量,铣槽;钻床上    滚压

网友:
加工中心不怎么懂,学习下

网友:
数控加工很好,选好刀具和切削用量

网友:
有 加工中心 很好加工,选好刀具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哪一套工序影响效率,我感觉加工中心影响效率的是装夹的速度(手动与气动的相比),和成型刀的选用,问一下你边上的两个孔是铸铁件吗?

网友:
用立式加工中心,选用镗刀做三个孔,孔壁槽定制成型刀走圆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铸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用哪种铰刀?可以具体说明吗?工装是用压板压住的,因为要求工件表面不能有伤痕,所以不敢用气动的!是铰刀效率高,还是镗刀效率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图纸很清楚啊,不是通孔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一下,如果是使用盘铣刀会比T型刀要快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建议你选择OSG的专用铝件铰刀
工装上,如果压板都可以用,那么气动一定可以的。
还有就是做快换工装,结构你可以多想想的,

网友:
有槽宽的限制,还是不要用盘铣刀,加工要球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可以解说一下为什么有槽宽的要求,不能用盘铣刀啊?盘铣刀不就是专门用来铣槽的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建议,将装夹改成气动我在想想,因为我打算用四轴加工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正面,反面和前后左右面都有要加工的部位,我怕设计气动的会影响到四轴的旋转。还有就是,请问你说的这种OSG铝用铰刀有30大或40大的吗?还是需要订做?

网友:
从刃口的角度看,盘铣刀和T型铣刀美誉本质的区别,但是从你工件加工的尺寸看,槽内有角度,而且槽比较窄,T型成型铣刀更有利于操作。
还有,我没有见过用盘铣刀开槽,或许你说的是锯片铣刀吧

网友:
大的铰刀是比较少的,你电话他们问问吧,也许要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我了解了!对哈,我说的就是锯片铣刀!非常感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呀,你那是批量吗!第一件做好后后面做多少件测量就好了,注意要注意刀具的磨损,选择好点的刀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铣刀,如果进给量给多了,我怕会有让刀的情况啊,进给量给少点,效率又太慢,而且对铣刀刀刃磨损比较大哦!所以我想问一下,大概要用多大的铣刀,才可以尽量避免让刀的情况呢?

网友:
新手来看解决方案的!
支持一下!

网友:
让人郁闷的广告条
应该是加工中心比较快

网友:
是通孔吧?能不能换一种思路,采用无屑挤压加工......

网友:
1.首先是产品量的大小,决定所采用的工艺;2.量小加工中心做做算了,量大建议采用专用镗加工机床,三个孔可以同时加工的;3.这种设备我看跟加工摩托车的转向器差不多,很普通的工艺。

网友:
用加工中心做可以保证尺寸的,先一次性打孔定位,再换铣刀。

网友:
看看高手们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建议,效率比以前快很多,但是感觉效率还有提升的空间哈!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不是通孔哈!

网友:
加工中心镗孔,分两把刀粗精镗。槽可以用割槽刀直接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2012-02-22):
加工中心也可以镗孔的,不过最大的加工过直径20的,公差也在2丝的。现在我就在加工中心上经常镗孔。

网友:
粗糖+精镗+铣槽。要不了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