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干蜗杆怎么分头?

楼主(2010-11-20):
德州CDZ6140 干2头3头蜗杆怎么分头?    小溜板分头不精确,量块百分表齿轮不怎么会弄。请问有哪位师傅会用(分头器 )请详细说一下 使用方法 谢谢。   还有什么简单的分头方法请各位师傅说一下 。   谢了。

楼主:
怎么搞的?没人回复  。

网友:
路过,
小白顶一下!!

网友:
先把大概轮廓粗车好,留0.5mm精车余量,然后再用移动小托板的方法精车,周节公差在0.02mm内;

网友:
我说个大概啊  调节Z1  如果可以整除你所要加工的蜗杆的头数 那就讲Z1 与其他齿轮脱开转动 头数/Z1  明白吗  不能整除的不能用我这个办法

网友:
呵呵 我也不会  希望在这里有人可以讲讲清楚

网友:
不知螺距有多大,可以利用百分表来确定小滑移动距离来分线。

楼主:
现在出的 分头器 有会用 的 么?      谢谢  请 讲一下。

网友:
车出第一根螺线后,利用百分表来确定小托板移动一个螺距距离,不提开合螺母,反车退出大托板,进刀车第二螺线

网友:
楼上的要留精车余量啊

网友:
支持9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