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牌子的水刀的操作软件会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呀? 请教下...

楼主(2010-11-20):
不同牌子的水刀的操作软件会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呀? 请教下...

楼主:
电脑操作的和数控的差很多吗?

网友:
是有不同的,但基本的原理都一样.电脑操作和数控的都差不多.看各人喜好.不过要是大批量生产还是数控的好.因为启动快.对刀方便.

网友:
现在都是傻瓜式操作,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大概差不多啊,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
区别不是很大,就看谁的稳定性好了,还有服务好.

网友(2010-12-20):
软件也很重要啊,看谁更人性化了吧

网友:
稳定性和耐用性来说,南京大地水刀的最好

网友:
晕~~大地的是最好??? 你问问 FLOW 的人, 他们也说是他们的对手 OMAX 的软件最好

网友(2012-03-22):
那我用不同的操作软件来操作同一台水刀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Ncstudio   ,如果我换其他的操作软件可以不?

网友(2012-08-10):
人机界面设置是否合理人性化,要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问题。

网友:
简单说两句:控制软件的原理都一样的,比如同样是三轴的平台(分别控制三个轴的电机)、加上油泵、高压、气阀(水开关)等的控制就可以了,至于操作方面来说,主要看是否人性化、合理、简便。各个软件都有一定的长处,否则没有它存在的理由的。

网友(2013-06-21):
软件肯定是不同的,具体哪个效果好,还是要多实践

网友:
晕,你开的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