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壳上的百叶窗,是单独做前壳还是随上下壳,做抽芯好?

楼主(2010-11-20):
前壳有百叶窗,有两种方案,一个是前壳单独在一个上下模里,后面分为上下壳,也就是三个塑料件,这种方式,不需要抽芯,三个塑料件共一个模具,即一个模具上做好这三个塑料件的阴阳模。
再一个方案是,没有前壳,整个壳体分成上下结构,这样百叶窗就分到上壳里,因为百叶窗的结构,所以必须抽芯,而且是内外都要抽芯。但这样,两个塑料件共用一个模具,一个模具上做好这两个塑料件的阴阳模。
这两种方案,那种好?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2011-07-16):
我认为第一种方案好些。你这样加工模具过程中只有前面板需要做曲面。

网友(2013-09-03):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