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减速器受力分析---请教

楼主(2010-11-20):
请教一下,二级减速器中,轴受力分析中V面受的力可以使这样的吗,如图。否则不知道怎么平衡,第一根轴接皮带轮。

网友:
图示不太清楚,或者可以多加些文字说明,如使用场所,其它要求等等!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它的受力分析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解决了。和同学一起讨论的。哎,我开始尺寸搞错了

网友:
看不太清哦。。。。。。。。。。。。。。。。。

网友(2011-01-04):
你说的不明不白的 ,这不好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