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加工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20):
现在有一根细长轴,直径40,长2.5米,材料为40Cr调质,加工出来时候,外圈象竹子一样,一节节小台阶,在刀具部位也加了跟刀架,但是还是出现了加工问题
请问各位大侠,对于此种轴,该用如何方式加工?

网友:
象竹子一样,一节节小台阶是跟刀架压的太紧了,车这种轴时候最好车到中间时在顶尖前上一个中心架

网友:
期待高手的解决方案,听一个老师傅说过车细长轴时工件要反好几次向,顺便问问直径40长2500的轴是干啥用的

楼主:
掉得好快,顶上去!!!!

网友:
这种轴时候最好车到中间时在顶尖前上一个中心架

网友:
细长轴中间用卡盘夹住,顶尖顶住,用右侧开有切屑槽的螺纹从靠近卡盘处向顶尖处加工

网友:
我不会,但是帮你顶起来,希望有高手能解决,我也很期待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楼主有了答案麻烦你也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很 典型的细长轴。你一定要一次车成型看样子要求还高,也无外呼就是同轴圆度什么的吧,2.5米,按照你所说的,只用了跟刀架,走到中间的时候活的刚性相当差,不知你刀子玩的如何?切削参数如何?还有就是装刀的时候是不是低了?这个 对刚性差的细轴受力影响非常大。至于你说做什么用的...  ...呵呵鬼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 典型的细长轴。你一定要一次车成型看样子要求还高,也无外呼就是同轴圆度什么的吧,2.5米,按照你所说的 ...

这位大侠,边干边喝啤酒,哈哈,真是率性啊
这个轴是细长件,是用来加工花键轴的毛胚,长花键轴是我们的主打产品,最长的花键轴有五米,我们这里的车工以前是铣工出身,车细长杆的经验不足,所以目前来说细长杆件毛胚加工对我们来说是个难题,
大侠如果可以,请告知联系方式,我们可以委托您来加工这种细长轴。

网友:
呵呵~不懂~帮你顶上!!

网友:
我车过870*25的细长轴,不用跟刀架可以车

游客

网友(2012-06-12):
哥们。怎么车的?求解!

楼主(2010-11-21):
回复 网友C:

大侠你水平真绝了,可否对我这边指导指导?

网友:
我们公司最长加工的是40mmx3.0米的,9楼的兄弟谈的几点都很重要,我认同。但说来就几点,但具体的参数,比如转速,切削深度,进给速度,我们也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工艺了。再补充一下加冷却液解决,要用弹性活顶尖,由床头方向朝顶尖方向走刀,解决好切削热的问题减小工件的热变形。根据你的材料40CR,工件也有可能是长丝杠。

网友:
我不会,但是帮你顶起来,希望有高手能解决

楼主:
诸位大侠,有在长三角的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邀请您过来指导,或者直接外发给你们加工也可以,有意者请联系我吧

网友:
先夹一头中间用中心夹依次打中心孔,不动中心夹各端依次车夹持位,同时在中心夹旁边车个中心夹位置尺寸比图样大一点五毫米公差保持在十丝左右,最后一件中心夹位置车好后移动中心夹到中心夹位置,慢转数调好中心夹,粗车一头再车一头各留余量,然后在卡盘夹持位处用铁丝装夹,上跟刀夹从卡盘往尾座方向车,后面上中心夹。

网友:
你的问题很难,但我觉得是有办法的,不然丝杠也不会那么精密。
我认为:可以通过改善装夹方法、使用旋风铣、再通过磨床。

网友:
车工怕车杆,哈哈.你滴问题是跟刀架太紧,看虾车工工艺.

网友:
这个工件是典型的细长做了,长径比超过1:62.5了。在加工过程中主要出现变形.跳动.发热和车刀磨损等情况
我在加工中采用了以下方法感觉还可以
1.材料要校正,打一端中心孔。
2夹持采用调整圈减少夹持长度.调整圈可以用6毫米钢丝制造要有硬度.
3采用反向走刀,刀中心要高出工件中心1.5-2毫米.采用3脚跟刀架.3个脚压力要一致(这个就是技术了是关键啊)在加工中要及时调整.
4要充分加冷去液我采用的是乳化液浓度大一点可以起到润滑跟刀架的作用减少磨损.
5车刀采用75度刀,刀角度可以看看资料应该可以找到.
6速度我建议200-250左右.走刀量0.25-0.3左右.分2刀车.留2-2.5毫米光刀
7顶尖采用弹性的比较好.我是用的死顶尖刚性比较好
一起试吧

网友(点评):
顶一下,还有点小技巧.1,中心孔用麻花钻打,而不用中心钻.2,可以用活动顶尖,但不能顶太紧,松紧度以手指抓紧顶尖顶尖停止转动为宜,切削过程中及时调整松紧度.3,调整跟刀架必须在工件两端调,中间千万不能调.

网友(点评):
跟刀架调整后不加冷却液研磨一下,使工件与跟刀架脚爪配合良好.4,建议用93度主偏角,20~30度前角,平行卷屑槽,并修磨0.1~0.3mm负倒棱,负倒棱前角-15度.

网友(点评):
lu33189你讲的很好,其实这些都是中级车工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看了你是老手了。我时间联系你

网友(点评):
呵呵,反向走刀,外加中心架的配合,然后就是三要素的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90度正偏开细对勾槽偏移15度

网友:
超细长轴车削加工工艺
http://www.cmiw.cn/portal.php?mod=view&aid=275703

网友B:
谢谢您对俺薄见的认可。我有点疑惑:你们既然是主打,那肯定是拳头级产品,相信生产能力质量都不下一二。愿你早日升官发财。...还有,我在北方,现在不喝雪花了。冬天改二锅头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对俺薄见的认可。我有点疑惑:你们既然是主打,那肯定是拳头级产品,相信生产能力质量都不下一二。愿 ...

因为是小作坊的关系吧,质量一般般,都是新手在做,最近车废了好多根工件,纯粹是靠设备的特点来接活,毕竟5米长的花键轴加工设备非常少见,发财的话也轮不到我啊,哈,因为是我朋友的小作坊,

网友:
建议:
1,外径是40吗?是的话可以买 光轴  这种材料,直径和直线度都能满足你的要求,淘宝搜,
   直径不是40,也可以直接叫厂家订做
2,自己车:
   一夹一拉,尾座改装,夹住杆尾部,在手轮上绑一根长铁棒,铁棒顶端吊一个重物,使杆在热变形伸长后尾座套筒后锁,仍保持对杆的支撑和拉力,大大提高了杆的刚度。
  车刀反装,刃口朝下,装相应的跟刀架
  走刀反走,由卡盘走到尾座。

网友:
我以前专门做细长轴,不用跟刀架,在卡盘第一台阶里夹个钢丝,然后磨把75度的反向开槽的尖刀,从卡盘往顶尖方向走刀,一般加中间就应该没问题.刀魔出来倒角要弄好,再用上油石,不染会震的很厉害....还有件震的时候,可以松松顶尖,然后再顶下.这样就会很好车~转速一般在350左右,最后一刀要求光洁度的话打到560.这样的活一般都是要去再调直再磨去的.没问题~在有什么疑问加我QQ21958379,我是有问必答~~~注明是车工

网友:
15年前,我听老师傅说起过怎么车,但没看到过。他是这样车的:不能用尾座顶,要用拉,且车的时候用反向走刀车,试试看吧。

网友:
这种细长轴应该用75度刀车,中心高度略高一点。再者车床也很重要,如果是老爷车,那就再加上中心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师你太牛了,拜求传授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这种细长轴比较难车,我以前做过最长3.5M直径65MM 42CRMO,中间一段2M长0.1公差全车出来,现在无锡外资企业上班。想自己干,若可以合作,请与我联系。也可以先给您现场加工。不知能否给您帮上忙?

网友:
竹节形是跟刀架压得太紧,φ40、2.5m的轴必须用中心架,刀具的安装稍底于回转中心,刀具的前角、刃倾角略大,小小愚见,见笑见笑。

网友:
你想啊 车床上的光杆也是一样的加工方法啊

网友(2011-03-23):
回复 网友E:

细长轴加工的问题解决了没,我在苏州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简单了 加工工件长  热变形 也就是热胀冷缩 在跟刀架调节好后 你要掌握的是尾座上的顶尖 把它调节到 始终用手能捏住就可以了 其实在跟刀架的两点加上刀具的一点  在三点定位下 你把尾座的顶尖完全退出 正在加工的工件也不会掉下来 呵呵 很神奇吧 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替我加工吗》?

网友:
偶是车轴出身滴。加工表面像竹子一样主要是数控的大拖板和螺母栓不在垂直面上。长轴一般跟刀架,以前我们跟刀架是个轴承,自己做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
难度很大,期待高手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我能加工细长轴,最大直径比接近1:60,还是丝杆,我也在无锡,正准备自己干,有机会合作一下,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极了,留下电话,方便联系

网友:
呵呵,,,不懂这个,,,帮你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13218795320,
    就简单介绍一下:郑先生,做机械已有十余年,擅长车床,丝杆(3500MM*65材料42CR),蜗杆(4头),往返丝杆,不等距螺纹都会,会加工中心,数控车,等,这几天正在找房子,楼主在玉祁吗,那可是我学徒的地方,请回复,但愿我们合作愉快!谢谢!

网友:
这种轴时候最好车到中间时在顶尖前上一个中心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