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n的车削,请教

楼主(2010-11-20):
单位做粮食机械的  ,其中有一关键部件是用6毫米的16Mn钢板卷起来的一个筒  ,中间焊上轴和轮毂(筒长670 直径648)   , 再上车床车 (单边车2毫米 ),我是新手  车了一个 尺寸到位了  但是表面比较毛糙  (我觉得就是焊接的地方比较硬 伤刀),老板跟我急了 ,  我认为这工件是属于大型薄壁工件  ,刚车前面几刀时还是断续车削 , 比较难啊 ,车多了就发震 ,我现在用的是转速50转每分  切深0.4-0.5  进给0.2-0.3   想请教论坛里的高人该怎么车 主要是该用什么样的刀具最适合   谢谢了  能帮上忙的来衢州我请客

网友:
期待高手来给你解答啊  我是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走刀打快

网友:
Yt5刀负前角。转速90。加一刀精车,进给再慢些。

网友:
一定要分粗车和精车,刀具也要换,,速度看具体情况

网友:
刀具刀角要选对,一定要分粗精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速90的话  线速度就180多了  会不会太快了烧刀啊

网友:
先车外圆,车的时候先车一个顶盖,用尾座顶住顶盖,顶盖顶住工件,这样切削时比较稳定,加工参数可以增大,外圆加工完后用中心架架住工件,加工内孔,刀杆有足够的强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这个工件是这样的
1 ,中间一根轴 总长890 先要粗车过 留加工余量1毫米的  两端打中心孔
2 ,用6毫米的16锰钢板卷成一个筒  焊接好  校圆  筒直径为648  长680
3,将中间轴和筒用轮毂连接 焊接好
所以我只要加工轴的两端和焊接好的筒体   现在我用的是两顶尖装夹
目前的问题是加工表面粗糙度不好  像一丝一丝的样子的
目前使用的刀具是YT15的 我是新手 怀疑刀没磨到位 还有就是焊接的焊缝很硬  伤刀

网友:
凑个热闹,学习一下,不发表意见。

网友:
好好学习。。

压力很大。

网友:
好好学习。。
压力很大

网友:
用726的刀用726的刀用726的刀

楼主(2011-01-02):
最近又做了两只  还是老样子  表面粗糙度不好  毫无头绪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做
我发现就是在加工的时候前面几刀因为是断续车削可能是力有的缓冲,反而不震动
后面精加工了才切一点点就开始震动了  这几天心都灰了  还盼哪位高人给指条明路!!

楼主(2011-02-13):
年初七九上班了  又做了2个  现在稍微要熟练一点了 2天半车了2个
但是还是有问题  就是刀刚切进去那一段还是会发震的  车到中间就会好一点
前面说到粗糙度的问题  现在把转速打快  要好点了  可是刀子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  后半段就会尖叫的
说句不要脸的  我觉得进步已经满大了  瞎搞终于搞出来了
想问一下论坛里德各位师傅  有没有机夹刀像手磨得那样的  要锋利一点的  刀尖小一点的
老板现在让我去买机夹刀试试  不买白布买呗  呵呵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论坛里面的高人都潜水呢?都发表一下见解
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还有楼主最好能发张照片上来
就直观一些

网友:
把焊缝打磨一下呢……

楼主(2011-03-19):
最近又加工了5个  现在感觉还行了 基本上一天一个   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发几张图片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韩国的那个什么牌子的刀片试下,可能会好点。我这里也有焊接后有应力的断续切削

网友:
刀号:WNMG-080408 MT CT3000    价格好像是21不含税。
ETAEGNTEC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