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角折不到位---请教

楼主(2010-11-20):
生产0.4,0.5板,冷轧板器具箱子550mm*380mm*180mm.直角折不到位,压力不够?刀具不行?现用25T折弯机。壳体上折8次弯都折90度,请问用前定位还是用后定位,谢谢大家

网友:
压力足够了。角度不到位的原因,可能因为板材太薄,或者确实是因为模具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模具和工件有干涉。楼主对现象的描述不够详细,在下只能猜测原因。

网友:
1。工件与模具有干涉。
2,折弯过程与手势没协调好。
3。模具有问题。
另外折八下的话可以考虑做工装

网友:
折弯后可能因为回弹,所以不到位。建议着着玩魔角度略小于90度。

网友:
上刃不齐或下模不平,液压站限位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1。工件与模具有干涉。上下模具建议用45度或更小,反折尺寸过小槽口顶到前一刀
2。手势没协调好。由于板材薄手势不紧跟会扳开折弯角度

网友:
用30°的下模,肯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