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键槽怎么检测是不是歪了

楼主(2010-11-21):
最近铣键槽老感觉是斜,怎么检测是不是斜了的,谢谢

网友:
对称度误差检测 视频

网友:
首先,键槽斜,有可能两个方向,长度方向,宽度方向。
一般来说,长度方向斜的可能性大,如果可能,用千分尺在两端测量,就可以发现是否斜了?

网友:
很好检测。轴键检测,先插键销,然后用百分表检测两面直线度,两边的数据相减除2就等于对称度。

网友:
2楼的视频很好啊!很直观的学习!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