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传送轴的公差问题

楼主(2010-11-21):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轴累零件是,长2200的 :直径127的滚筒  。两头接直径25:长150左右的轴头。
用P或T的。205轴承座。
我想问下:
一般轴头倒多大的角,就是装轴承时候用的那个。
还有,一般这样的圆跳动是多少的。
这两个轴外面还有3个厚的传送带。传送轴之间距离为3米6.

楼主:
   大侠们都休息 陪美女去了

网友:
这样的结构对轴的精度要求不高,长轴在在加工中达到高精度对于这样的结构有点不合算,只要保证安装就可以,另外轴承安装一定可调,以补偿长轴误差。

倒角就不用说了

楼主:
我不晓得么,想问问,我画的这个图纸没标公差,实在担心有人找茬。
还有同心度。 一般是多少的,我只是想找个参照。

网友:
一般而言,装配用倒角采用15°, 圆跳动可以用公差带对应的值来表示,如孔径公差0.02mm,跳动也为0.02mm

楼主:
谢谢个位啊。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A:
1.0我这里的托辊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我这里的托辊是这样的

有托辊,不过这个我问的事传动辊。
外面还有一圈传送带。主要靠传送带带动。
还有另一个是两段有链轮,靠16A链条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