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行程有缓冲的气缸,哪位知道请教了

楼主(2010-11-21):
我想要一种气缸,工作形式是:全速前进。后退(后退到一定位置要有缓冲)。再后退(这个速度要可调的)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气缸。
如果用一个气缸多个气阀控制也可以
怎么控制说明一下。
请教了!!!!!!!!
谢谢!!!!!!!

网友:
加个感应开关,还有个控制器(烙格)。编个小程序就成了。
不过这样成本比较大。

网友:
用两个气缸合并
第一个气缸全速前进和后退
第二个气缸通过调节阀改变速度

网友:
除了楼上的办法经济实惠之外 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呢 期待高手中

网友:
再增加一个气缸比较合适,用两个标准气缸做成一个组合气缸比较容易实现,也更可靠,成本也不高。如果单纯靠各种气阀来控制如果气压发生变化会影响到缓冲的初始位置,气体的压缩比很不稳定,直接导致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差,尽量不要采用

网友:
有双杆气缸,相当于二个行程,也有多行程气缸

网友:
用单向节流阀?????